求助

楼主:
家里台灯开关灯的时候频闪之后正常,经检测图里画圈的电容有问题,请问这个电容要多大的替换上合适,电源12V的

网友A(2024-06-30):
楼主怎么知道是因为这个电容的问题呢?有原理图吗?拆下来测量一下电容值,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看起来是颗触摸控制芯片
那么试试 用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