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中断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4-06-29):
在STM32H743中使用ICACHE(指令缓存)和DCACHE(数据缓存)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断,尤其是串口中断不触发的问题。这通常是由于缓存的一些行为导致的,例如缓存一致性问题。以下是一些解决方法和建议:

1. 缓存一致性
确保缓存与内存的一致性。尤其是当DMA用于传输数据时,需要保证DMA使用的内存区域在缓存被更新之后。

2. 禁用缓存区域
如果缓存一致性问题难以解决,可以考虑禁用相关内存区域的缓存。

禁用数据缓存区域
可以通过配置MPU(内存保护单元)来禁用某些特定内存区域的数据缓存。具体操作如下:

c

#include "stm32h7xx_hal.h"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HAL_MPU_Disable();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 假设你使用的是SRAM1区域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KB; //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大小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在系统初始化时调用MPU_Config函数:

c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PU_Config();
    // 其他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
}

楼主:
确保DMA缓冲区不被缓存
DMA缓冲区应设置为非缓存区。可以使用特定的关键字来声明DMA缓冲区,例如:

c
__attribute__((section(".dma_buffer"))) uint8_t dma_rx_buffer[BUFFER_SIZE];

然后在链接脚本中定义.dma_buffer段为非缓存区:

ld

楼主:
/* 链接脚本示例 */
SECTIONS
{
    .dma_buffer (NOLOAD) :
    {
        . = ALIGN(4);
        *(.dma_buffer)
        . = ALIGN(4);
    } >RAM_D1
}

楼主:
刷新和清除缓存
在DMA传输前后手动刷新和清除缓存:

c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dma_rx_buffer, BUFFER_SIZE);

楼主:
检查中断优先级
确保串口中断的优先级适当配置,不要低于其他可能抢占的中断:

c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x_IRQn, 5,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x_IRQn);

楼主:
检查缓存启用配置
确认你已经正确启用了ICACHE和DCACHE:

c
SCB_EnableICache();
SCB_EnableDCache();

楼主:
检查中断处理函数
确保串口中断处理函数正确配置且不会被优化掉:

c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
}

楼主:
通过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解决使用ICACHE和DCACHE后串口中断不触发的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检查具体代码和配置,以确保缓存和中断的正确性。

网友A:
可以通过配置MPU(内存保护单元)来禁用某些特定内存区域的数据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