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视频流格式或图像格式设置不正确

楼主(2024-06-30):
使用v4l2-ctl和OpenCV捕获并保存摄像头图像时,如果保存的图像出现问题(如图像被压扁或出现灰色部分),可能是由于视频流格式或图像格式设置不正确导致的。以下是一些调试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1. 检查摄像头支持的格式和分辨率
首先,使用v4l2-ctl命令检查摄像头支持的格式和分辨率:

bash
v4l2-ctl --list-formats-ext
这将列出摄像头支持的所有格式和分辨率。确保你选择的格式和分辨率是摄像头支持的。

楼主:
使用v4l2-ctl设置格式
使用v4l2-ctl设置摄像头格式和分辨率:

bash

v4l2-ctl --set-fmt-video=width=1920,height=1080,pixelformat=MJPG

楼主:
使用OpenCV捕获图像
使用OpenCV设置相同的格式和分辨率,然后捕获图像:

python

import cv2

# 打开摄像头
cap = cv2.VideoCapture(0)

# 设置视频格式和分辨率
cap.set(cv2.CAP_PROP_FOURCC, cv2.VideoWriter_fourcc('M', 'J', 'P', 'G'))
cap.set(cv2.CAP_PROP_FRAME_WIDTH, 1920)
cap.set(cv2.CAP_PROP_FRAME_HEIGHT, 1080)
cap.set(cv2.CAP_PROP_FPS, 30)

# 捕获一帧图像
ret, frame = cap.read()

# 检查是否成功捕获
if ret:
    # 保存图像
    cv2.imwrite('captured_image.jpg', frame)
else:
    print("无法捕获图像")

# 释放摄像头
cap.release()

楼主:
使用v4l2-ctl捕获图像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v4l2-ctl命令来捕获图像,以排除OpenCV设置问题:

bash
v4l2-ctl --stream-mmap=3 --stream-count=1 --stream-to=captured_image.raw

楼主:
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将捕获的raw文件转换为JPEG格式:

bash
ffmpeg -f rawvideo -pixel_format mjpeg -video_size 1920x1080 -i captured_image.raw

楼主:
检查图像格式转换
确保在OpenCV中捕获的图像格式是正确的。如果使用的是YUYV或其他格式,可能需要手动转换图像格式:

python
import cv2

# 打开摄像头
cap = cv2.VideoCapture(0)

# 设置视频格式和分辨率
cap.set(cv2.CAP_PROP_FOURCC, cv2.VideoWriter_fourcc('Y', 'U', 'Y', 'V'))
cap.set(cv2.CAP_PROP_FRAME_WIDTH, 1920)
cap.set(cv2.CAP_PROP_FRAME_HEIGHT, 1080)
cap.set(cv2.CAP_PROP_FPS, 30)

# 捕获一帧图像
ret, frame = cap.read()

# 检查是否成功捕获
if ret:
    # 转换图像格式
    frame_rgb = cv2.cvtColor(frame, cv2.COLOR_YUV2BGR_YUYV)
    # 保存图像
    cv2.imwrite('captured_image.jpg', frame_rgb)
else:
    print("无法捕获图像")

# 释放摄像头
cap.release()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

cv2.VideoCapture()用于打开摄像头,并设置了视频格式(YUYV)和分辨率(1920x1080)。
cap.read()捕获了一帧图像,并通过cv2.cvtColor()函数将YUYV格式的图像转换为BGR格式(常用于OpenCV处理的图像格式)。
cv2.imwrite()用于将转换后的BGR格式图像保存为JPEG文件。

楼主:
调试和测试
通过逐步调试,确保每个步骤都设置正确,并且捕获的图像格式是符合预期的。如果仍然遇到问题,可以尝试其他摄像头或不同的USB端口,以排除硬件故障。

这些步骤应该可以帮助你解决使用v4l2-ctl和OpenCV捕获和保存摄像头图像的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摄像头的硬件兼容性或使用其他库和工具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