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MCU的GPIO端口如何配置和使用,是否支持复用功能?

楼主(2024-06-30):
MM32 MCU的GPIO端口如何配置和使用,是否支持复用功能?

网友A(2024-07-30):
支持服用的,需要配置寄存器

网友B:
必须支持复用啊

网友C:
你说的复用是内部功能复用吧

网友D:
其实肯定可以,毕竟这个叫IO嘛

网友E:
一般来说看例程来配置复用是最好的了

网友F:
你想复用啥功能?可以帮你写一下的哦?

网友G:
复用好像是AF吧,应该就可以

网友H:
在使用GPIO之前,需要先使能相应GPIO端口的时钟,设置GPIO端口的工作模式,如输入、输出、复用功能或模拟模式就可以啦

网友I:
MM32 MCU的GPIO端口支持复用功能,即一个GPIO引脚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外设功能,如UART、SPI、I2C等

网友J:
MM32 MCU的GPIO端口配置和使用相对简单,通过使能时钟、配置模式和读写操作即可实现基本功能

网友K:
GPIO端口支持复用功能,可以通过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模式并选择具体的外设功能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GPIO配置和复用功能

网友L:
肯定是支持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