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MCU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类型,如何配置以最大限度降低功耗?

楼主(2024-06-30):
MM32 MCU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类型,如何配置以最大限度降低功耗?

网友A:
睡眠模式

网友B:
停止模式

网友C:
待机模式是最低功耗的模式之一

网友D:
最大限度降低功耗可以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E:
优化外设配置

网友F: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将系统时钟切换到低功耗的时钟源(如内部低速振荡器)。
调整电源管理策略,如使用电压调节器的低功耗模式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G:
使用唤醒中断和事件

网友H:
优化程序代码以减少执行时间和功耗。
使用低功耗库函数和API来简化低功耗模式的配置和管理。

网友I:
手册中有

网友J(2024-08-10):
MM32 MCU通常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这些低功耗模式可以帮助延长电池寿命,特别是在便携式和无线设备中

网友K:
使用低速内部振荡器(LSI)或外部低速振荡器(LSE)来降低功耗。动态调整系统时钟频率以匹配当前处理需求

网友L:
运行模式,这是MCU正常执行代码的模式,功耗相对较高。通过优化代码和外设使用,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M:
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和时钟仍在运行。功耗低于运行模式,但高于深度睡眠模式。

网友N:
深度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CPU和大部分外设停止运行,但某些关键外设(如RTC)仍在运行。功耗低于睡眠模式

网友O:
停机模式,在此模式下,所有时钟都停止,但内部RAM和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功耗低于深度睡眠模式。

网友P:
待机模式,在此模式下,所有时钟都停止,内部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RTC和备份寄存器保持运行。功耗最低

网友Q:
优化代码,减少不必要的循环和等待状态。关闭不使用的外设时钟

网友R:
使用MCU的系统控制寄存器(如PWR_CR)来配置低功耗模式。例如,进入睡眠模式可以使用WFI(Wait For Interrupt)或WFE(Wait For Event)指令

网友S:
在不使用外设时,关闭其时钟。配置外设在低功耗模式下的行为,如使用外部中断唤醒MCU。

网友T:
软件进入低功耗很简单,但是配套的硬件和相关IO设计比较麻烦

网友U:
建议楼主看一下芯片的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