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MCU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4-06-30):
睡眠模式(Sleep Mode):

在睡眠模式下,CPU核心停止工作,但定时器、外部中断和特定的低功耗外设(如RTC)仍然可以继续运行。唤醒时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特定事件唤醒。
停止模式(Stop Mode):

停止模式下,CPU核心和所有外设的时钟都停止运行,但存储器内容保持。仅有RTC和特定外部中断能够唤醒微控制器。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待机模式是最低功耗的模式之一,此时系统时钟和所有外设时钟均停止,除了RTC外,所有内部状态都会被清除。待机模式下的唤醒通常需要外部中断或特定事件。

网友A(2024-08-10):
一般用睡眠模式就够用了

网友B:
其实停止模式好像用的比较少啊

网友C:
我是挺喜欢用待机模式的,挺好玩

网友D:
这个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来选择用的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E:
这种介绍挺好,知道自己会用那种模式比较合适

网友F:
这种睡眠模式是不是就比正常的功耗低一丢丢啊

网友G:
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应该是比较常用的吧

网友H:
可以选择待机模式,这种省电效果会更好

网友I:
待机模式唤醒,会占用多久啊?

网友J:
其实这种睡眠模式估计就可以,唤醒还快,而且还能省些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