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配置以最大限度降低功耗的步骤:

楼主(2024-06-30):
选择适当的低功耗模式:

根据应用需求和功耗要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例如如果需要快速唤醒并且保留部分状态,可以选择睡眠模式;如果需要极低功耗且可以重新初始化状态,可以选择待机模式。
配置时钟系统: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将不必要的时钟源关闭或切换到低功耗模式,例如将主时钟切换到低速外部晶振或内部RC振荡器。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和模块,例如关闭串口、ADC、定时器等。确保外设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处于最低功耗状态。
使能唤醒源:

配置唤醒源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唤醒微控制器,例如配置外部中断引脚、RTC定时唤醒等。
正确处理中断和事件:

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正确处理未完成的任务和中断。特别是在待机模式下,因为所有状态都会被清除,需要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
测试和优化: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通过测量和监视实际功耗来优化配置。根据测试结果调整唤醒时间、时钟设置等,以达到最低功耗的效果。

网友A(2024-07-30):
休眠是最有用的低功耗

网友B:
一般都是关闭没用的外设啊

网友C:
其实配置成IO输入好像是OK的

网友D:
可以按照官方的例程,尤其是低功耗例程进行配置就好了

网友E:
很多IO别配置成输出基本能降低不少的功耗

网友F:
你可以控制一些外部电源,关闭其外部电源就能降低一些

网友G:
测试低功耗一般得需要用printf了,不能用SWD接口了是吧

网友H:
关闭外设,控制电源基本都可以实现一些低功耗功能的

网友I:
唤醒时长弄长点,也是OK的

网友J:
建议还是用一些低功耗的硬件芯片传感器之类的,也是OK的

网友K:
我之前做低功耗一般都是控制时钟,降低时钟频率,就效果很好

网友L:
硬件设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