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使用无线模块时,时好时坏

楼主(2024-06-30):
STM32使用无线模块,例如蓝牙,RF200等,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有时候数据可以顺利发送和接收,有时候无法传输数据,时好时坏。可能原因是供电不足。博主在3S锂电池上接了一个稳压模块7.4V给舵机供电,然后另一个稳压模块5V给STM板子供电(板子内置5-3V转压),然后使用无线模块就出现以上情况,将7.4V稳压模块撤了,通讯就正常了。 其次,对于RF200这种需要天线的模块,最好装上天线!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A:
是的,供电不足模块一起工作可能扛不住,这个情况可以增加一些电容。

网友B:
硬件工程师除了在程序上绞尽脑汁干活,还得注意硬件上的事情。挺累的。尤其是使用别人的硬件设计,一些奇怪的问题,就不好找发生点。

网友C:
供电问题

网友D:
使用的是3S锂电池,通过两个稳压模块分别提供7.4V给舵机和5V给STM32板子

网友E(2024-07-30):
对于RF200这种需要天线的模块,最好装上天线!

网友F(2024-08-31):
7.4V稳压模块撤除后通讯正常,说明可能7.4V稳压模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稳定或者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确认稳压模块的规格是否满足无线模块的电流需求。电流不足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模块重启。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线缆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H(2024-12-31):
确保电池有足够的容量,满足舵机、STM32和无线模块的电流需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7.4V稳压模块撤除后通讯正常,说明可能7.4V稳压模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稳定或者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确认稳 ...

如果稳压模块的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时波动较大,这可能导致STM32和无线模块的电源不稳定,从而影响通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对于RF200这种需要天线的模块,最好装上天线!

对于RF200这类无线模块,安装合适的天线是必须的。

网友I:
配置软件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于RF200这种需要天线的模块,最好装上天线!

与距离有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硬件工程师除了在程序上绞尽脑汁干活,还得注意硬件上的事情。挺累的。尤其是使用别人的硬件设计,一些奇怪 ...

两手都要抓

网友I:
引用 网友F:
7.4V稳压模块撤除后通讯正常,说明可能7.4V稳压模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稳定或者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确认稳 ...

多加小电容

网友J:
大概率电源问题是造成通信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确保电池电量充足、稳压模块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并且电源线路和电池本身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