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写入代码后会卡住,需要重新断电,上电才可以运行

楼主(2024-06-30):
   检点芯片的Boot0和Boot1是否连接正确。其次可能的是,如果通过USB给板子供电,同时该USB又是串口的通讯线,如果在打开串口【特指上位机串口:此情况是串口通讯用的有线连接】的情况下,进行代码下载,则会出现该情况。
   分析与解决: 检点芯片的Boot0和Boot1;下载代码的时候关闭串口。

网友A:
一般都是烧录后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