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舵机摆动幅度不对

楼主:
舵机没有按照期望的运动进行摆动(PS:尽管舵机是一种位置伺服电机,但还是能用来做类似速度模式的运动),例如,设定舵机按照某个特定的幅值做正弦摆动,但是频率一高,舵机振幅很小,甚至不动。
   分析与解决: 很有可能舵机的电流不足(可能使用了某个电流值较小的稳压模块给舵机供电),建议直接电池供电(与舵机电压匹配),或者使用电流值更大的稳压模块。

网友A(2024-06-30):
舵机一般都是PWM驱动,这个要用示波器看看PWM波是否正确。

网友B:
舵机的电流不足

网友C:
舵机摆动幅度不对可能是电流不足

网友D:
那就把频率和电流做个均衡

网友E:
设定舵机按照某个特定的幅值做正弦摆动,但是频率一高,舵机振幅很小,甚至不动。

网友F:
很有可能舵机的电流不足(可能使用了某个电流值较小的稳压模块给舵机供电),建议直接电池供电(与舵机电压匹配),或者使用电流值更大的稳压模块。

网友G:
舵机一般都是PWM驱动

网友H(2024-07-30):
建议直接电池供电(与舵机电压匹配),或者使用电流值更大的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