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 Keil 环境下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调试信息到串口

楼主(2024-06-30):
在 Keil 环境下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调试信息到串口,你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和代码编写。以下是具体步骤:

1. 配置重定向 printf 函数
在 Keil 中使用 printf 函数时,需要将 printf 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以下是重定向 printf 的基本步骤:

1.1 实现 fputc 函数
fputc 是标准库中用于输出字符的函数,可以将其重定向到串口。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 包含串口初始化相关头文件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这里假设使用 USART1 输出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楼主:
包含头文件并初始化串口
确保在 main.c 文件中包含必要的头文件,并初始化串口:

c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MX_USART1_UART_Init();  // 初始化 USART1

    // 测试 printf 输出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 (1) {
        // 主循环
    }
}

楼主:
配置串口
在 Keil 中,可以通过 STM32CubeMX 配置串口。以下是基本步骤:

2.1 打开 STM32CubeMX 并选择微控制器
选择你使用的 STM32 微控制器。

2.2 配置串口引脚
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中选择需要使用的串口(例如 USART1),并配置相应的引脚。

2.3 配置串口参数
在 Configuration 中配置串口的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例如: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校验位:无
流控:无
2.4 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后,会在 usart.c 文件中自动生成串口初始化代码。

楼主:
编译和下载代码
编译代码并下载到开发板上,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工具(例如 Tera Term 或 PuTTY)连接到开发板的串口。配置串口调试工具的参数与代码中配置的串口参数一致。

楼主:
运行并查看输出
复位或启动开发板,如果配置正确,串口调试工具上应显示 printf 函数输出的调试信息。

这样,你就可以在 Keil 环境下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调试信息到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