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板突然不工作,LED不亮

楼主(2024-06-30):
STM32电路板突然不工作,LED不亮。
   分析与解决: 首先单独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供电正常(一没注意,电池过放了);如果电池供电正常,就得排查电路板是不是烧了。

网友A:
先看看供电啊,如果供电正常看看晶振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B:
电压、晶振、程序跑飞了。都有可能。

网友C:
主要这个是不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现象

网友D:
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高吗 还是说就这么一次呢

网友E:
重新上电之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F:
用手摸摸单片机和电源模块有米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H:
检查LED灯泡的电流是否与所在电路匹配,如果电流不够,可以更改LED灯泡电流设置或使用三极管电路增大电流。

网友I:
可能是电路板虚焊或短路

网友J:
引脚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K:
重新上电之后led能正常点亮吗

网友L:
这个得看楼主的led灯是安装在什么位置上了

网友M:
检查晶振电源是否正常供电,晶振是否损坏或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