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样值不对

楼主(2024-06-30):
  STM32的ADC采样值不对,而且基本稳定不变。
   分析与解决: 首先,查看ADC的驱动代码有没有问题。其次,如果确认代码没有问题的话,检查芯片的参考地和参考电压VREF ( 注:有些STM32芯片内部已经设置好了,不支持外部设置参考地和参考电压VREF,主要是封装引脚少的芯片;有些只支持设置参考电压VREF,例如STM32F407ZGT6;有些均支持设置)。然后,看看待采样的电压和芯片的通道对应的引脚是否连接好了,是否硬件连接的引脚和代码中的使用的通道是对应的。最后,可能是芯片虚焊导致的(这个博主遇到过~),可以重新焊接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建议直接更换板子。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使用SWD下载,同时连接了STlink,报错,原因是端口占用。
   分析与解决: 将STlink拆了,尽管STlink没有连接到PC,同样会造成端口占用,也得拆了。

网友A:
测试方式一般都是接地看看是不是0,然后再接VCC看看是不是满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