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新建基础工程(基于gd32f103)

楼主:
前言
编辑本文旨在记录笔者嵌入式开发的学习过程,如有不足还望多多指点。

压缩包密码:your_k

一、资料下载
官方资料旨在说明如何获取资料,笔者资料里已包含本篇全部资料

官方资料下载:兆易创新GigaDevice-资料下载兆易创新GD32 MCU
获取步骤:打开上面网页链接后即可下载数据手册,官方例程等资料,如下图所示;

笔者资料下载: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K2xrI1WF7GJHksAscoivw?pwd=wy7y
提取码:wy7y

楼主(2024-06-30):
文件夹创建及文件移植
创建一个文件夹存放工程,格式如下:

文件格式介绍:
bsp:            板级支持包       ——   存放诸如USART、IIC、SPI等等驱动的文件夹;
doc:            文档                  ——   芯片数据手册,开发板原理图等等文件;
hardware:外设驱动           ——   w25q64存储芯片、aht20温湿度传感器等外设驱动文件;
project:     keil工程            ——   keil等集成开发环境IDE工程存放;
system:    芯片支持文件   ——    芯片启动文件、厂家的HAL库函数等;
user:         主函数             ——     代码的主函数,main.c等文件;

楼主:
c及.h文件的创建:
bsp文件中新建:

user文件下:

楼主:
移植system文件即gd32f103这款芯片的芯片支持文件:

首先移植CMSIS和GD32F10x_standard_peripheral文件进system路径为:GD32F10x_Demo_Suites_V2.2.0\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CMSIS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然后将CMSIS文件中内容更改为以下文件:

楼主:
相关文件路径如下:
gd32f10x.h + system_gd32f10x.h :GD32F10x_Demo_Suites_V2.2.0\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CMSIS\GD\GD32F10x\Include
startup_gd32f10x_md.s :
GD32F10x_Demo_Suites_V2.2.0\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CMSIS\GD\GD32F10x\Source\ARM
system_gd32f10x.c:GD32F10x_Demo_Suites_V2.2.0\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CMSIS\GD\GD32F10x\Source
gd32f10x_it.c + gd32f10x_it.h + gd32f10x_libopt.h
GD32F10x_Demo_Suites_V2.2.0\GD32103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01_GPIO_Running_LED

楼主:
至此CMSIS文件移植完成,至于GD32F10x_standard_peripheral直接将其Include和Source文件夹里的文件移出来就行,如下:

楼主:
keil工程创建
创建keil工程及相关配置
打开keil新建工程

选择路径后取个工程名

楼主:
选择芯片型号后点击OK

取消

楼主:
然后回到工程文件夹中keil如下就是创建成功了:

楼主:
keil添加.c文件组及.h文件路径

楼主:
组命名与第一步创建的文件夹名一样即可(hal文件是system文件下GD32F10x_standard_peripheral中的,我一般喜欢命名为hal),如下图所示:

楼主:
所需添加的.c文件如下图所示(添加后的.c文件会在工程组中显示如下图)

楼主:
注:若添加的文件后缀不是.c命名的需要将文件类型更改一下,即可看到其他后缀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至此.c文件添加完毕,接下来添加.h文件

楼主:
添加以下路径

楼主:
代码编写
编写代码测试
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bsp_init();

    while (1)
    {
        bsp_gpio_toggle();
                delay_ms(500);
    }

}

楼主:
main.h
#ifndef MAIN_H
#define MAIN_H

/* C库 函数 */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p.h"

#endif

楼主:
bsp.c

#include "bsp.h"

void bsp_init(void)
{
    system_config();
    bsp_gpio_init();   /* PC13 */
}

楼主:
bsp.h
#ifndef BSP_H
#define BSP_H

#include <stdint.h>         // c 库

#include "gd32f10x.h"                // gd32 hal库

#include "bsp_system.h"     // bsp 库
#include "bsp_gpio.h"

void bsp_init(void);

#endif

楼主:
bsp_system.c
#include "bsp_system.h"

volatile static uint32_t delay_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0_SUB4); // 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1000U)) // 设置系统定时器频率位 1000 000Hz 的中断,并判断是否成功
    {
        /* 捕获错误,程序跑死 */
        while (1)
        {
        }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配置系统棒中断程序优先级
}

void delay_sw_n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 j;
    for (i = 0; i < count; i++)
    {
        // for (j = 0; j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0U / 2U; j++)
        for (j = 0; j < 16U; j++)
            ;
    }
}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
    delay_count = count;

    while (0U != delay_count)
    {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delay_count = count * 1000; /* ms 比 us 多延时1000倍 */

    while (0U != delay_count)
    {
    }
}

void delay_decrement(void)
{
    if (0U != delay_count)
    {
        delay_count--; /* 系统滴答中断中每次减一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delay_decrement();
}

楼主:
bsp_system.h
#ifndef BSP_SYSTEM_H
#define BSP_SYSTEM_H

#include "bsp.h"

void delay_sw_ns(uint32_t count);

void system_config(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

#endif

楼主:
bsp_gpio.c

#include "bsp_gpio.h"

void bsp_gpio_init(void)
{
    /* clk 配置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LED_GPIO_CLK);

    /* gpio 配置 */
    gpio_init(LED_GPIO_TYPE,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LED_GPIO_PIN);
    gpio_bit_s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void bsp_gpio_on(void)
{
    gpio_bit_res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void bsp_gpio_off(void)
{
    gpio_bit_s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void bsp_gpio_toggle(void)
{
    if (gpio_output_bit_g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gpio_bit_res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else
    {
        gpio_bit_set(LED_GPIO_TYPE, LED_GPIO_PIN);
    }
}

楼主:
bsp_gpio.h#ifndef BSP_GPIO_H
#define BSP_GPIO_H

#include "bsp.h"

/* GPIO 定义 */
#define LED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_GPIO_TYPE GPIOC
#define LED_GPIO_PIN GPIO_PIN_13

void bsp_gpio_init(void);
void bsp_gpio_on(void);
void bsp_gpio_off(void);
void bsp_gpio_toggle(void);

#endif

楼主:
由于我将延时函数的中断放在了bsp_system.c文件中所以gd32f10x_it.c文件需要删除此部分的中断函数,gd32f10x_it.c故应更改为(删除了不必要的注释,太长了)

#include "gd32f10x_it.h"
#include "bsp.h"

void NMI_Handler(void)
{
    /* if NMI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if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if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if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if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if SVC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if DebugMon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if PendSV exception occurs,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
点击build或直接F7按键

楼主:
没更改编译器版本则会如下报错:
../system/GD32F10x_standard_peripheral/gd32f10x_dac.c(35):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楼主:
因为编译器版本不对,做以下更改就行。

后面点击OK,再编译一次即可。

楼主:
若无其他报错即可下载运行,这里我的是jlink下载做以下设置即可

楼主:
如此设置即可,然后一步步确认ok即可。
下载程序

楼主:
效果:如果PC13引脚上接了led就会闪烁,或者用电压表测PC13引脚它会每隔500ms变化一次电平。

网友A:
在Keil中新建基于GD32F103的基础工程,可按照以下步骤操作:选择微控制器GD32F103,新建工程,配置项目属性,创建主文件。简要描述约40字:新建Keil工程,选GD32F103,配置后创建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