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4-06-30):
现场是一个全桥DCDC,输出接一个霍尔传感器用以检测输出电流,但是这个霍尔经常损坏,出现鼓包的现象,请问霍尔损坏的原因有哪些,是不是测量电流中谐波比较大导致霍尔发热进而损坏,再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原因?针对这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照片最好晒一下,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
HAT1000A的,早就扔了,不过简单描述一下,有一面黑色的胶封的,鼓起来变软了,供电时正负十五伏

网友B:
过压,过流?

网友C:
如果是穿心的霍尔互感器不应该出现烧的情况。

@乱世煮酒论天下 :那只要供电正常,基本没遇到烧坏的。
就是那种穿心的,互感器

网友D:
霍尔供电应该是比较宽的,通常情况下都是5V供电的,然后到了单片机都是要做电压转换芯片,并做限流处理。

网友E:
关键词,
--全桥DCDC
--输出接一个霍尔传感器
--是不是测量电流中谐波比较大

这个输出不应该是直流么。。。。或者低频脉动直流

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