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 5创建STM32F4项目

楼主(2024-06-30):
Keil5的安装(网上有完整详细的教程)默认大家都已经安装成功了,同时也安装了STM32F4xx相应的包。

先创建Ts文件夹,工程的根目录

创建一个文件夹,名字随意,不一定是Ts

2.创建子目录

起码要创建前3个(CMSIS,FWLIB,USER)

后面大家根据需要来增加

楼主:
打开官方固件库包复制一些文件
下载固件库包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x.x.x(具体操作不再赘述)
将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里面的inc和src这两个文件夹复制到创建的FWLIB文件夹里面

楼主:
将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arm下的starup_stm32f40_41xxx.s复制到CMSIS里面去
将STM32F4\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CMSIS\Include的这4个文件复制到CMSIS文件夹里面

楼主:
在最新版本的库函数中 core_cm4_simd.h被替换为core_cmSimd.h

楼主:
将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里面的这个两个文件复制到USER文件夹里

楼主:
将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Templates的6个文件复制到USER的文件夹下面

楼主:
最终效果

楼主:
打开keil5
点击最上方一栏中的Project,然后如图点击

可以在这里创建工程文件的文件夹,也可以不创,放USER文件夹里面

楼主:
再下面设置文件名为Project(你随意),点击 保存

(我这里是创建后的截图,所以有其他东西。)

之后会出现新的界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你的芯片型号。然后ok,ok

楼主:
接着点击如下图标

楼主:
像我这样添加,设置

楼主:
选择到USER的文件夹下,双击里面的文件,自动添加,添加完后按close

往CMSIS添加文件选择*.*会列出所有文件

往FWLIB文件夹里面添加文件,在src的路径下按住Ctrl+A全选。把stm32f4xx_fmc.c文件去掉,然后点击OK。这个文件STM32F42 和 STM32F43 系列才用到,所以我们这里要把它删掉(是 注意是 stm32f4xx_fmc.c 要删掉,不要删掉 stm32f4xx_fsmc.c) 。

楼主:
点击魔术棒

楼主:
这里我们需要添加的头文件路径包括:\CMSIS, \USER,\FWLIB\inc

楼主:
点击ok后

STM32F40 系列的工程,还需要添加一个全局宏定义标识符。添加方法是点击
魔术棒之后,进入 C/C++选项卡,然后在 Define 输入框连输入:STM32F40_41xxx,USE_STDPERIPH_DRIVER。注意这里是两个标识符 STM32F40_41xxx和 USE_STDPERIPH_DRIVER, 他们之间是用英文的逗号隔开的,请大家注意。

楼主:
最后创建.c文件,然后保存,替换掉main.c

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stm32f4xx.h"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
{
//do nothing
}
int main()
{
        while(1);
        return 0;

}

楼主:
编译以下,没有erro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