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交叉编译链下的Makefile(STM32F4xx)

楼主(2024-06-30):
文章围绕makefile文件的编写方式,向读者讲述如何在ubuntu平台上用交叉编译链 arm-none-eabi- 编译出 STM32F4xx 系列 MCU 的执行文件。文章核心在于讲述 arm-none-eabi- 在 Makefile 中的应用过程,对比于嵌入式可视编译器 keil_v5 有什么共同点,编译思维是怎样的,并完成一个简单项目 STM32F4xx_LED-Makefile 的编译工作。 如果还没对 Makefile 入门的朋友可以查看我的另一篇文章 Hey Makefile! ,它会帮你快速上手学会写 Makefile 。

平台: Ubuntu20,STM32F407ZGT6
工具: arm-none-eabi-
初见交叉编译链
为什么要使用交叉编译链工具呢?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有宿主机和目标机的角色之分:宿主机是执行编译、链接嵌入式软件的计算机;目标机是运行嵌入式软件的硬件平台。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平台上生成另一个平台上的可执行代码。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在一个平台上编译另一个平台的执行文件呢?不能像 PC 那样在 PC 上编译 PC 能执行的文件呢?嗯……你觉得能在 STM32 上安装一个编译工具,然后接上鼠标键盘和屏幕,编译出一个LED流水灯程序来吗?你有问过它的 Flash 和 RAM 够用吗?

说到这里,我们该用哪个交叉编译链工具呢?

gcc-arm-none-eabi

这个交叉编译链工具适用于 Arm Cortex-M & Cortex-R processors (Cortex-M0/M0+/M3/M4/M7/M23/M33, Cortex-R4/R5/R7/R8/R52)系列平台。如何安装这个软件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软件的安装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在 Ubuntu 下只需要一句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177986/article/details/108125580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177986/article/details/108125580

楼主:
我们先联想一下用 keil_v5(MDK5) 编译 STM32 代码时的操作过程,如果没有用过这个软件,也可以联想 IAR 亦或是主机编译类软件的操作方式。 keil_v5 封装了编译链接的细节,使得我们觉得编译就是点一下按键的过程,根据我们在 Hey Makefile! 的学习内容,我们认识到编译一个可执行的目标文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尾也难。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开始吧,因为越简单的程序,给我们出错的余地就越少。我们先用 keil_v5 编译一个 LED 点灯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以确保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代码的链接与详细说明请看这里:STM32F4xx_LED(keil_v5)

代码可以通过验证,上面的工程已经能成功点亮一盏LED,并且以500ms的时间间隔闪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程中的代码根据功能不同来分类,分别存放在几个文件夹当中。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 [驱动内核与寄存机接口文件]
Peripheral_BSP[外设驱动]
User[代码入口]
主要代码分别放在以上3个文件夹当中,而其中一个文件夹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 当中又有其他的文件夹。在当前的工程中,我们需要解决文件的依赖关系与文件路径寻找,如何让 Makefile 文件像 keil_v5 编译器那样,设置 include 路径后能自动查找 .c 文件所依赖的 .h 文件。\

楼主:
分析工程架构

STM32F4XX_LED(MAKEFILE)
    |__output
    |__Peripheral_BSP
    |   |__stm32f4xx_led_bsp.c[Drive.c]
    |   |__stm32f4xx_led_bsp.h[Drive.h]
    |__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
    |   |__CMSIS
    |   |   |__Device\ST\STM32F4xx
    |   |   |   |__Source\Templates
    |   |   |       |__arm
    |   |   |       |__gcc_ride7
    |   |   |       |__iar
    |   |   |       |__SW4STM32
    |   |   |       |__TSSKING
    |   |   |       |__TrueSTDIO
    |   |   |       |   |__startup_stm32f40_41xxx.s[Startup file]
    |   |   |       |
    |   |   |       |__system_stm32f4xx.c
    |   |   |
    |   |   |__Documentation
    |   |   |__DSP_Lib
    |   |   |__Include
    |   |   |__Lib
    |   |   |__RTOS_Lib
    |   |
    |   |__STM32F4x7_ETH_Driver
    |   |
    |   |__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       |__inc
    |       |__src
    |           |__misc.c
    |           |__stm32f4xx_gpio.c
    |           |__stm32f4xx_rcc.c
    |           |__stm32f4xx_tim.c
    |__User
    |   |__BSPConfig.h
    |   |__delay.c
    |   |__delay.h
    |   |__FreeRTOSConfig.h
    |   |__main.c
    |   |__main.h
    |   |__stm32f4xx_conf.h
    |   |__stm32f4xx_it.c
    |   |__stm32f4xx_it.h
    |   |__STM32F417IG_FLASH.ld
    |__Makefile

楼主:
根据以上的工程架构可以看出,这个代码框架其实很简单,与 STM32F4xx_LED(keil_v5) 版本的代码没什么区别,但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以下我就跟大家说明其中需要调整的部分。

楼主:
框架中我特意标明了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TrueSTUDIO\startup_stm32f40_41xxx.s 这一条路径,是因为我们不能选用 keil_v5 编译器用到的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arm\startup_stm32f40_41xxx.s 这个文件。我们现在用到的 GCC 和 keil_v5 中所用的 ARMCC 编译工具是不同的,所以启动文件的编写有些许不同。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 keil 这个编译工具并不仅仅是把交叉编译工具封装成有 UI 界面的 IDE,其中做了很多的优化工作,而且 ARMCC 这个工具使用是需要付费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keil 卖那么贵的原因。最直接简单的对比就是,在当前的两个工程当中,用 keil_v5 编译的 bin 大小为 2KB,而用 arm-none-eabi- 编译的 bin 要去到 15 KB,在资源匮乏的 MUC 中,这个区别是致命的。啊,赤裸裸的金钱力量。当然,开源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后面我们稍作优化,也可以达到 3KB 的大小。

楼主: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引入 STM32F417IG_FLASH.ld 这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就不详细解释了,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文件是主要用来设置运行时用到的 SRAM 和 Flash 的参数。大家可以根据所用到的 MUC 对应修改参数。

还有,我们把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src 里面的 .c 库文件缩减到需要用到的4个文件,那是因为如果把其他的文件添加进去,那么 Makefile 文件就因为要甄别需要用到的文件而变得十分复杂冗长,相比编写需要频繁修改的 Makefile 文件,增删几个文件就显得十分简单了。

楼主:
编写Makefile
听我介绍完注意事项后,相信大家已经跃跃欲试编写一个 Makefile 文件了。以下我就直接给出完整的 Makefile 文件,内容并不复杂,只是有些事项需要解释。

BIN = ./output/STM32F4xx_LED.bin
ELF = ./output/STM32F4xx_LED.elf

FLASH_LD = ./User/STM32F417IG_FLASH.ld

SRC += ./User/*.c
SRC += ./Peripheral_BSP/*.c
SRC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src/*.c
SRC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c

STARTUP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TrueSTUDIO/*.s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inc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Include
INC += -I./Peripheral_BSP
INC += -I./User

DEF += -DSTM32F40_41xxx
DEF += -DUSE_STDPERIPH_DRIVER

CFLAGS += -mcpu=cortex-m4
CFLAGS += -mfloat-abi=hard
CFLAGS += -mthumb
CFLAGS += -mfpu=fpv4-sp-d16
CFLAGS += -Wall

LFLAGS += -mcpu=cortex-m4
LFLAGS += -mfloat-abi=hard
LFLAGS += -mthumb
LFLAGS += -mfpu=fpv4-sp-d16
LFLAGS += -Wl,--gc-sections

SRC_RAW = $(wildcard $(SRC))
OBJ = $(SRC_RAW:%.c=%.o)

STARTUP_RAW = $(wildcard $(STARTUP))
STARTUP_OBJ = $(STARTUP_RAW:%.s=%.o)

OUTPUT_OBJ = ./output/*.o

all:$(OBJ) $(STARTUP_OBJ) $(ELF) $(BIN)
        @echo $(ELF)
        @echo $(BIN)
        @echo

$(BIN):$(ELF)
        arm-none-eabi-objcopy -O binary -S $< $@
        @echo

$(ELF):
        arm-none-eabi-gcc -o $@ $(LFLAGS) $(OUTPUT_OBJ) -T$(FLASH_LD)
        @echo

%.o:%.s
        arm-none-eabi-gcc -c $(CFLAGS) $< -o $@
        -mv $@ ./output
        @echo

%.o:%.c
        arm-none-eabi-gcc -c $(CFLAGS) $(DEF) $(INC) $< -o $@
        -mv $@ ./output
        @echo

.PHONY: clean
clean :
        -rm ./output/*.o\
            ./output/*.elf

楼主:
Makefile 文件的逻辑我就不作解释了,因为写得十分简单,只要具备 Hey Makefile! 里面的知识,就足以应对了,以下我就跟大家说说其中用到命令和参数。

楼主:
交叉编译链工具命令
我们这个项目只用到了两个命令,一个是把 .c .s 文件转换成 .o 文件。令一个是把执行文件 .elf 转换成单片机能够识别的 .bin 文件。

arm-none-eabi-gcc:将.c文件转化为.o的执行文件,用法与 GCC 工具一样。
arm-none-eabi-objcopy:生成可在 arm 平台上运行的bin文件,格式为: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file.elf file.bin。
-O bfdname 输出的格式
-F bfdname 同时指明源文件,目的文件的格式
-R sectionname 从输出文件中删除掉所有名为sectionname的段
-S 不从源文件中复制重定位信息和符号信息到目标文件中
-g 不从源文件中复制调试符号到目标文件中

楼主:
编译参数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CFLAGS 和 LFLAGS 两个变量,其实里面的参数与命令行中的 -o -c 这些指令参数没有什么差别。

-mcpu=cortex-m4: 这个不用我多说就能理解,因为我用的 MCU 是cortex-m4内核的,所以这里做了声明;
-mfloat-abi=hard: 这是浮点运算的指令参数,它的对立就是 soft ,因为MCU中有 FPU 单元,所以设置了硬件浮点;
-mthumb: 使用这个编译选项生成的目标文件是 thumb 指令集的;
-mfpu=fpv4-sp-d16: 浮点运算处理方式;
-Wl,–gc-sections: 在链接阶段,-Wl,–gc-sections 指示链接器去掉不用的代码(其中-wl, 表示后面的参数 -gc-sections 传递给链接器),这样就能减少最终的可执行程序的大小,且避免一些编译错误。

楼主:
编译优化
到这里我们已经实现了交叉编译链下的STM32程序编译,但这时有朋友就不满意了,他说我用 keil_v5 编译的执行文件只有 2KB ,而用 arm-none-eabi- 编译的居然有 15KB 那么大。别急,其实我们也能像编译器那样进行优化的。

一个东西为什么那么大?因为里面的东西多咯,如果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扔掉就可以减轻负担了。代码中也不是所有函数都会用到的,每个函数可以看作是一个section,GCC链接操作是以section作为最小的处理单元,只要一个section中的某个符号被引用,该section就会被加入到可执行程序中去。因此,GCC在编译时可以使用 -ffunction-sections和 -fdata-sections 将每个函数或符号创建为一个sections,其中每个sections名与function或data名保持一致。而在链接阶段, -Wl,–gc-sections 指示链接器去掉不用的section(其中-wl, 表示后面的参数 -gc-sections 传递给链接器),这样就能减少最终的可执行程序的大小了。

楼主:
所有最终 Makefile 就变成:

BIN = ./output/STM32F4xx_LED.bin
ELF = ./output/STM32F4xx_LED.elf

FLASH_LD = ./User/STM32F417IG_FLASH.ld

SRC += ./User/*.c
SRC += ./Peripheral_BSP/*.c
SRC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src/*.c
SRC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c

STARTUP =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TrueSTUDIO/*.s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inc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NC += -I./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8.0/CMSIS/Include
INC += -I./Peripheral_BSP
INC += -I./User

DEF += -DSTM32F40_41xxx
DEF += -DUSE_STDPERIPH_DRIVER

CFLAGS += -mcpu=cortex-m4
CFLAGS += -mfloat-abi=hard
CFLAGS += -mthumb
CFLAGS += -mfpu=fpv4-sp-d16
CFLAGS += -Wall
CFLAGS += -Os
CFLAGS += -ffunction-sections
CFLAGS += -fdata-sections

LFLAGS += -mcpu=cortex-m4
LFLAGS += -mfloat-abi=hard
LFLAGS += -mthumb
LFLAGS += -mfpu=fpv4-sp-d16
LFLAGS += -Wl,--gc-sections

SRC_RAW = $(wildcard $(SRC))
OBJ = $(SRC_RAW:%.c=%.o)

STARTUP_RAW = $(wildcard $(STARTUP))
STARTUP_OBJ = $(STARTUP_RAW:%.s=%.o)

OUTPUT_OBJ = ./output/*.o

all:$(OBJ) $(STARTUP_OBJ) $(ELF) $(BIN)
        @echo $(ELF)
        @echo $(BIN)
        @echo

$(BIN):$(ELF)
        arm-none-eabi-objcopy -O binary -S $< $@
        @echo

$(ELF):
        arm-none-eabi-gcc -o $@ $(LFLAGS) $(OUTPUT_OBJ) -T$(FLASH_LD)
        @echo

%.o:%.s
        arm-none-eabi-gcc -c $(CFLAGS) $< -o $@
        -mv $@ ./output
        @echo

%.o:%.c
        arm-none-eabi-gcc -c $(CFLAGS) $(DEF) $(INC) $< -o $@
        -mv $@ ./output
        @echo

.PHONY: clean
clean :
        -rm ./output/*.o\
            ./output/*.elf\
                ./output/*.bin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Os 指令参数代表的是编译优化,而优化等级如下:

O0: 表示编译时没有优化。
O1: 表示编译时使用默认优化。
O2: 表示编译时使用二级优化。
O3: 表示编译时使用最高级优化。
Os:相当于-O2.5优化。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们的 .bin 文件也得缩减到 3KB 大小。当然,其中一些操作也可以做的更巧妙些,arm-none-eabi- 工具链的功能也不止这些,但我们不在这里做讨论,因为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快速上手交叉编译链下编写STM32的Makefil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