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麦克风采集的音量,放大多少倍合适,给ADC用

楼主(2024-06-30):
我看很多人都是买的模块,如果自己做,那么放大多少倍合适呢?3.3V供电。给ADC用。

网友A:
将麦克风信号放大到适合3.3V供电的单片机的ADC输入,主要目标是充分利用ADC的输入范围,通常是0到3.3V,以获得最佳的分辨率。

网友A:
确定麦克风输出电平:首先需要了解麦克风的输出信号电平。假设麦克风的最大输出电压峰值是100mV(峰值-峰值),也就是说,其有效值大约为35mV。

网友A:
确定放大倍数:单片机的ADC输入范围是0到3.3V。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范围,可以将麦克风信号放大,使其最大输出接近3.3V。例如,如果麦克风最大输出是100mV,那么所需的放大倍数为:33

网友A:
偏置电压:因为麦克风输出的是交流信号,而ADC输入不能处理负电压,因此需要将放大后的信号偏置到适当的直流电平。例如,可以将信号偏置到1.65V,即3.3V的一半。

网友A:
设计放大电路:可以使用运算放大器来设计放大电路。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电路示例:

输入电容:用于隔离麦克风的直流偏置和放大器的输入。
增益电阻:设定放大倍数。
偏置电阻:将放大后的信号偏置到1.65V。

网友A:
具体的电路设计步骤:

选择一个合适的运算放大器,确保其供电电压和输入范围适合3.3V。
将麦克风输出通过一个电容(例如10uF)连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假设使用反相放大器配置)。
使用两个电阻(R1和R2)设置增益

网友A:
假设目标增益是33,那么可以选择R1 = 1kΩ,R2 = 33kΩ。

网友A:
在运算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引脚连接一个1.65V的偏置电压,可以通过两个等值电阻(例如10kΩ)将3.3V电压分压得到。
放大后的信号输出可以通过一个电容(例如10uF)连接到ADC输入,并且在ADC输入端连接一个上拉电阻(例如100kΩ)到1.65V,以确保信号偏置。

网友A:
另外要考虑到ADC测量的是0到3.3V电压。如果输入是交流信号那是含有负信号。所以这里要考虑上拉电阻

网友B:
不是放大到ADC可以转换的范围内就可以吗?而且不同的麦克风,拾音效果不同,固定放大倍数,并不好吧?

网友C(2024-08-29):
需要选择一个能够在 3.3V 单电源下工作的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