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两者的主要区

楼主(2024-06-30):
CISC 不仅包含了处理器常用的指令,还包含了许多不常用的特殊指令。其指令数目比较多,所以称为复杂指令集。

RISC 只包含处理器常用的指令,而对于不常用的操作,则通过执行多条常用指令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效果。由于其指令数目比较精简,所以称为精简指令集。

网友A:
复杂和简单的区别

网友B:
指令集比较复杂,每条指令可以执行的操作多,包括数据传输、算术运算、控制流等。

网友C:
CISC:硬件设计较为复杂,因为需要支持大量的指令和操作。
RISC:硬件设计较为简单,因为只需要支持少量的简单指令。

网友D:
RISC是一种执行较少类型计算机指令的微处理器,其指令系统相对简单,只要求硬件执行很有限且最常用的那部分指令

网友E:
复杂指令集指令集丰富,包含大量的指令,每条指令可以执行复杂的操作,减少了编程时需要编写的指令数量。

网友F:
精简指令集非常好用

网友G:
指令执行时间不一致,有些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这可能限制了并行处理能力。

网友H:
CISC硬件实现复杂,需要更多的电路来支持复杂的指令集;RISC硬件实现相对简单,支持精简的指令集

网友I:
CISC 指令集包含多个功能强大、复杂的指令,可以执行较为复杂的操作。一条指令可以执行多个操作,甚至可以直接进行如内存寻址等操作,从而减少了程序代码的长度。此外,CISC还支持更高级别的编程语言的编译和执行。
RISC 每个指令更加简单和基础,执行较为基本的操作。RISC设计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经常使用的指令上,尽量使它们具有简单高效的特色。对不常用的功能,常通过组合指令来完成。因此,在RISC机器上实现特殊功能时,可能需要更多的指令,但每个指令的执行效率较高。

网友J:
RISC设计注重指令的简化,通过增加指令的数量来减少每条指令的复杂度,从而简化硬件设计,降低成本。

网友K:
有些处理器可能在外围保留一些CISC特性,但在核心部分采用了类似RISC的设计。这种融合的趋势旨在平衡性能、功耗和设计复杂性。

网友L:
CISC编译器设计相对简单,因为复杂的指令可以直接实现高级语言的语义;RISC编译器设计较复杂,需要将高级语言的语义分解成更多的简单指令

网友M:
CISC是一种计算机处理器设计技术,其指令集包含多个功能强大、复杂的指令,可以执行较为复杂的操作

网友N:
CISC指令复杂,单条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RISC指令简单,通常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网友O:
RISC架构的指令集相对简单,每条指令只执行一个操作,如数据传输或算术运算。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指令集,使得每条指令都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从而提高处理器的执行效率。

网友K:
CISC架构的优化目标之一是减少指令的数量,使得每条指令能够执行更多的操作,提高处理器的灵活性。

网友P:
CISC和RISC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设计理念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

网友Q:
RISC通过执行多条常用指令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效果。由于其指令数目比较精简,所以称为精简指令集。精简之后就更加方便

网友R:
RISC处理器直接执行简单的指令,避免了微码的使用。这使得RISC处理器可以更快地执行指令,因为每条指令都简单且执行时间短。

是的

网友S:
复杂指令集(CISC)和精简指令集(RISC)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机处理器设计技术,它们在指令集设计、执行速度、硬件实现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

网友T:
CISC:包含大量的指令,通常在200至300条或更多,这些指令往往功能丰富,能够执行复杂操作,例如,单条指令可能包含数据运算和内存访问。

网友U:
CISC指令集复杂,包含大量不同的指令;RISC指令集精简,指令数量较少且简单

网友V:
RISC架构的优化目标是提高指令的执行速度,通过简化指令集和流水线技术,使得每条指令都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网友N:
RISC 指令集精简,每条指令执行简单的操作,通过组合简单的指令来实现复杂的功能,增加了编程时需要编写的指令数量。

网友W:
CISC:指令执行时间不一致,有些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这可能限制了并行处理能力。
RISC:大多数指令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更适合流水线处理和并行执行,提高了处理效率。

网友X:
微码是一种内部指令集,它将复杂的指令分解成一系列简单的微操作,这些微操作由硬件电路直接执行。

网友X:
CISC倾向于通过复杂的指令集和微码执行来提高处理器的功能性和灵活性,而RISC则通过简化指令集和直接执行来提高处理器的执行效率和速度。

网友Y:
CISC和RISC的主要区别在于指令集的复杂性和执行方式。

网友S:
CISC寄存器数量较少,大量使用内存操作;RISC寄存器数量较多,尽量减少内存访问

网友Z(2024-08-03):
cisc指令很复杂,一条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

网友AA(2024-09-25):
不管怎么精简  ,加减乘除指令必须要有。

网友AB:
cisc寄存器数量少,使用大量内存操作;risc寄存器的数量很大,这尽可能地减少了存储器访问

网友AC(2024-11-07):
复杂指令集(CISC)与精简指令集(RISC)主要区别在于指令数量及复杂性。CISC拥有大量复杂指令,而RISC则以简单指令为主,数量精简,更注重提高硬件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