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蚊拍电路

楼主(2024-06-30):
电蚊拍的电路主要由高频振荡电路、三倍压整流电路和高压电击网三部分组成。

当按下电源开关时,由三极管和变压器构成的高频振荡器通电工作,把直流电变成高频交流电,经升压,再经二极管、电容器倍压整流升压,加到蚊拍的金属网上。当蚊蝇触及金属网丝时,虫体造成电网短路,即会被电流、电弧杀灼或击晕、击毙。

充电式电蚊拍电路中,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器构成指示灯电路,用来指示电路通断状态及显示电池电能的耗损情况。

楼主:
电阻R1和电容C1组成阻容降压电路
电阻R1是泄放电阻
断电时可以用来释放电容上残余的电量
电容在一定频率的交流电下会产生一定容抗
阻容降压电路是利用容抗来对电路进行限流和分压
如下图所示电路
假如负载的电阻RL=100Ω

楼主:
所以,经过一阵猛如虎的操作后
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就是低电压了
需要说明一下
负载上的电压降是跟负载本身的电阻大小是相关的
如果RL是200Ω,则负载上的电压就是9.4V了
需要注意的是
阻容降压电路不适合动态负载
也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桥式整流电路可以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桥式整流在以前的推文有分享过
想了解的朋友,请戳
你所需要搞懂的整流电路在这里...

整流之后可提供给蓄电池进行充电
再下来就是震荡升压电路

楼主:
当电源开关闭合
按下触发按键
电流经过R4和L2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电压
三极管导通,CE两极就相当于开关的闭合
电流从L1流向地,L1通电时会产生电磁感应现象
从而使变压器次级产生感应电动势
也会影响到L2的电流使三极管截止
三极管截止后L1就没有电流
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压会重现
像这样导通——截止一直循环
就实现了升压
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的电压高达几百伏

升压后的电压还是太小
还需要进行升压
就用到下面的倍压整流电路了

楼主:
倍压整流电路通常用于要产生高电压低电流的环境
倍压整流是利用二极管的整流和导引作用
将电压分别贮存到各自的电容上
然后把它们按极性相加的原理串接起来
输出高于输入电压的高压来
经过倍压整流
可以将电路的电压进行倍数增长
总之,又是一阵猛如虎的操作
从而得到2500V左右的高电压

楼主:
R6、R7、R8三个电阻组成高压泄放电路
当电源开关断开后
能及时释放前面高压电路产生的残余高压电

网友A:
一般电蚊拍出现高压不足、打不死蚊子的时候,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或者说,哪部分元件容易出问题。

网友B(2024-07-31):
经常是打不死,哈哈哈,储电量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