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种类

楼主(2024-06-30):
编辑器
文本编辑器是你开始创建嵌入式系统的第一个工具,可以用之来写C和C++源码,保存为文本格式。Gean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仅内存占用少而且轻量级。支持C、Java、PHP、HTML、Python、Perl、Pascal和其他文件类型。
基础功能有:

语法高亮
代码折叠
自动补全
自动关闭XML和HTML标记
代码定位

楼主:
编译器 源码使用高级语言写的。编译器就是用来将高级语言代码翻译成低级语言代码——机器能理解的。 Keil C51是一个最受欢迎的编译器,用它来创建8051单片机的应用,翻译用C语言写的源码。

楼主:
汇编器 这个工具的功能是将人们写的代码转换成机器语言,与直接翻译的编译器相比,汇编器先将源码转换成对象码,最后再到机器语言。 GNU Assembler(GAS)被广泛用于Linux操作系统,可以在Macintosh tools package中找到。

楼主:
调试器 这是一个重要的测试工具。浏览代码查找bugs和errors,并通知他们出现的位置。调试器可以指出问题出现的行数,因此开发者可以迅速地进行定位。IDA Pro是可以运行在主流操作上的调试器,广受开发者的欢迎。

楼主:
链接器 几乎所有的代码都是分片、分模块写的。链接器就是用于将这些分散的代码片连接起来,来创建一个可运行的程序。GNU Id是其中一个链接器。

楼主:
仿真器 仿真器是目标系统的替代品,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组件。该工具用来模拟软件性能,查看代码在实际工作的。开发者可以通过有序得改变参数值来达到立理想的代码性能。一旦所有的代码被检查一遍,就可以嵌入到设备上。

楼主:
IDE工具 谈到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我们不得不说集成开发环境,上边提及的所有工具都需要来创建嵌入式软件。如果分开使用他们会很不方便,增加了项目构建的复杂度。因此,强烈建议使用集成环境。IDE就是对一系列的来发工具进行打包来为开发者提供开发服务。

网友A:
从编写到仿真,是不是一个keil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