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设计流程

楼主(2024-06-30):
1、前处理
此部分主要是进行PCB设计前的准备工作。

原理图的设计:设计者根据设计要求用Capture软件绘制电路原理图
创建网络表:绘制好的原理图经检查无误后,可以生成送往Allegro的网络表。网络表文件包含3个部分,即 pstxnet.dt、pstxprt.dat 和 pstchip.dat

建立元器件封装库:在创建网络表之前,每个元器件都必须有封装。由于实际元器件的封装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元器件的封装库中没有所需的封装,就必须自己动手创建元器件封装,并将其存放指定目录下。

创建机械设计图:设置PCB外框及高度限制等相关信息,产生新的机械图文件(Mechanical Drawing)并存储到指定目录下。

楼主:
2、中处理 此部分是整个PCB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  读取原理图的网络表:将创建好的网络表导入Allegro软件,取的元器件的相关信息。  摆放机械图和元器件:首先摆放创建好的机械图,然后摆放比较重要的或较大的元器件,如I/O端口器件、集成电路,最后摆放小型的元器件,如电阻、电容等。  设置PCB的层面:对于多层的PCB,需要添加PCB的层面,如添加VCC、GND层等。  进行布线(手工布线和自动布线):手工布线可以考虑到整个PCB的布局,使布线最优化,但缺点是布线时间较长;自动布线可以使布线速度加快,但会使用较多的过孔。有时自动布线的路径不一定是最佳的,故经常需要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放置测试点:放置测试点的目的是检查该PCB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3、后处理 此部分是输出PCB的最后工作。  文字面处理:为了使绘制的电路图清晰易,需要对整个电路图的元器件序号进行重新排列,并使用回注(Back Annota-tion)命令,使修改的元器件序号在原理图中也得到更新。  底片处理:设计者必须设定每张底片是由哪些设计层面组合而成的,再将底片的内容输出至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送至PCB生产车间制作PCB。  报表处理:生产该PCB的相关报表,以提供给后续的工厂工作人员必要的信息。常用的报表有元器件报表(Bill of Material Report)、元器件坐标报表(Component Location Report)、信号线接点报表(Net List Report)、测试点报表(Testpin Repor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