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控制转子转动时候,MOS烧毁

楼主(2024-06-30):
比方我设置UVW三相的电压为110(uv相通,w断),配置如下:
period=1200
MCPWM_TH00 = -600;
MCPWM_TH01 = 600;
MCPWM_TH10 = -600;
MCPWM_TH11 = 600;
MCPWM_TH20 = -1000;
MCPWM_TH21 = 1000;
这么配置,MOS会烧毁,我不知道为什么,请熟悉LKSMC03系列的前辈,帮忙看一下啊,急

网友A:
1.是否连接电机
2.测试mcu端的输出是否正常
3.测gs端的电压,看看mos开通和关断的波形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死区控制问题吧

网友C:
供电限流0.5A,先调试。电机驱动烧MOSFET一般都是换相不对或上下管同时导通造成的。

网友D:
硬件电路也传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限流0.5A,先调试。电机驱动烧MOSFET一般都是换相不对或上下管同时导通造成的。 ...

应该是没有限流,一直通一个电压矢量,过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电路也传上来看看吧

单电阻采样

逆变器电路

逆变器电路

网友E:
接电机了吗?如果接电机,一直在一个扇区控制没有换相,一相上桥一直在导通,热量堆积,MOS有可能会烧,如果没接可以用官方的输出占空比25%的程序测试一下,不接电机一般板子不会把自己搞挂的

网友F:
为什么会和死区的控制油关系呢

网友G:
这个需要根据烧毁的时间和工况来判断

网友H:
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烧毁还是启动就立刻烧毁了呢

网友I:
会不会是因为mos管的参数和回路参数不匹配导致的呢

网友J:
有可能是因为瞬间产生了过流?可以监测一下启动瞬间的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K:
是不是瞬间电流冲击直接把mos管干掉了啊

网友L:
会不会没有计算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