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信号设计与layout注意事项

楼主(2024-06-30):
1.1 SPI FLASH
SPI FLASH 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SFC_CS0N/1N、 SFC_MOSI_IO0、 SFC_MISO_IO1、 SFC_WP_IO2、SFC_HOLD_IO3线长以 SFC_CLK线长为基准,误差控制在±500min以内

楼主:
1.2 NAND FLASH NAND FLASH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楼主:
1.3 eMMC eMMC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EMMC_DATA[0:7]、 EMMC_CMD、 EMMC_DS线长以 EMMC_CLK线长为基准,误差控制在±300min以内 * eMMC电源供电走线加宽铜皮

楼主:
GMAC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RGMII_TXD[0:3]、 RGMII_TXEN的线长以RGMII_TXCKOUT的线长为基准,误差控制在± 500mil以内,走线长度5inch以内 * RGMII_RXD[0:3]、 RGMII_RX_DV的线长以RGMII_RX_CLK的线长为基准,误差控制在± 500mil以内,走线长度5inch以内 * MDI0+、 MDI0-、 MDI1+、 MDI1-、 MDI2+、 MDI2-、 MDI3+、 MDI3-差分线对长度控制在± 5mil,差分阻抗控制在100Ω+/-10% * 在RJ45座子和变压器初级下, PCB每一层均禁铺。 Bob Smith电路浪涌防护管靠近电阻和高压电容放置 * 变压器中心抽头走线尽可能的粗且短,降低阻抗

楼主:
3.1 MIPI RX MIPI RX 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差分信号走线时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持参考平面完整;差分信号走线换层时需要邻近设计地过孔(即伴随地过孔);差分信号走线时最多打两次孔 * 建议PCB走线长度不大于3inch;每对差分信号的P/N走线长度偏差控制在± 40mil以内; MIPI数据信号以其对应的时钟信号为基准,长度偏差控制在± 300mil以内。 (等长设计需要考虑芯片内部的pindelay, pindelay+PCB走线长度一起联合控制等长) * MIPI 差分信号的阻抗控制在100Ω +/-10% * 避免邻近其他信号,并保证与其他信号的间距大于20mil * MIPI 差分信号通过连接器与其他外设相连时候,要注意差分信号在连接器的定义排布。在连接器定义上,相邻差分信号对之间(例如: IPI_RX0_CK0P/N与MIPI_RX0_D0P/N之间)必须使用GND管脚进行隔离。

楼主:
MIPI TX 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差分信号走线时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持参考平面完整 * MIPITX 差分对的PCB走线控制差分阻抗100 Ω +/-10% * 如果使用FPC连接,建议PCB+FPC的总长不超过9inch * 如果MIPI TX的通讯速率为1.5Gbps时, P/N信号之间的长度偏差控制在± 40mil以内;数据信号以其对应的时钟信号为基准,长度偏差控制在± 100mil以内。 (等长设计需要考虑芯片内部的pindelay, pindelay+PCB走线长度一起联合控制等长)

楼主:
Parallel CMOS(VI,HT红外热成像) 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避免信号走线穿越电源分割区域,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VI_DATA[0:15]、 VI_HS和VI_VS的线长以VI_CLK的线长为基准,偏差控制在± 500mil * 走线长度8inch以内

楼主:
Video Output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保证信号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VO_BT1120_DATA[0:15]的线长以VO_BT1120_CLK的线长为基准,偏差控制在± 500mil * 走线长度2inch以内

楼主:
模拟音频电路走线设计要求如下: * AC_VREF管脚上对接的电容需要靠近主芯片放置 * 模拟音频输入输出信号、 AC_MICBIAS信号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证参考平面完整 * 当产品需要设计mic输入电路时,建议音频输入采用差分模式(抗共模干扰能力强),信号采用差分走线的方式,并在音频输入信号两侧全程包地,且GND过孔均匀放置 * 当音频输入采用单端模式时,音频输入信号、 AC_MICBIAS信号要求全程包地处理,并且相邻信号之间的GND过孔均匀放置

楼主:
SDIO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SDIO数据信号必须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相邻信号走线间距保持“3H”原则;( H为信号与最近的参考层之间间距) * SDIO0/1_CDATA[0:3]、 SDIO0/1_CCMD的线长以SDIO0/1_CCLK_OUT的线长为基准,偏差控制在± 500mil以内

楼主:
USB2.0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差分信号必须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差分信号的过孔数量不超过2个,走线换层时需要邻近设计地过孔(即伴随地过孔) * USB2.0接口外接插座时,建议差分信号走线长度不大于5inch,外挂线缆长度不大于1.5米;当USB2.0信号用做板级级联时,建议差分信号走线长度不大于10inch * 差分信号P/N的走线长度偏差控制在± 5mil以内 (等长设计需要考虑芯片内部的pindelay, pindelay+PCB走线长度一起联合控制等长) * USB差分信号的阻抗控制在90Ω+/-10% * 保证与其他信号的间距大于20mil * 为了更好的EMI屏蔽效果, USB2.0的走线建议走内层

楼主:
USB3.0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差分信号必须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持信号参考平面完整 * 差分信号的过孔数量不超过2个,走线换层时需要邻近设计地过孔(即伴随地过孔) * USB3.0接口外接插座时,差分信号线走线长度不大于5inch,过孔数量不超过1个,外挂线缆长度控制在1米以内;当USB3.0信号做板级级联时,差分信号线走线长度不大于10inch,过孔数量不超过2个。 USB3.0信号过孔附近需要放置一个GND过孔,以获取更好的信号质量 * 差分信号P/N的走线长度偏差控制在± 5mil以内 (等长设计需要考虑芯片内部的pindelay, pindelay+PCB走线长度一起联合控制等长) * USB差分信号的阻抗控制在90Ω+/-10% * 差分信号与对接器件之间需要添加AC耦合电容,为保证阻抗连续性, AC耦合电容的第二层VSS需要做挖空处理, 接插件处及信号换层处的信号过孔,除距离最近的参考层外,信号过孔与VSS平面的airgap应大于30mil

楼主:
HDMI信号设计要求如下: * HDMITX差分对的PCB走线控制差分阻抗100 Ω +/-10% * 外接插卡时,板级走线长度应尽量短, 建议5inch以内,尽量缩短fanout区域内的走线长度,建议表层走线,不可以换层 * 如无法避免,需换层走线,仅限于换2次,且走线长度≤4inch;换层过孔地方需伴随对称GND 过孔

楼主:
CVBS电路走线设计 * CVBS走线两端包地,均匀地孔伴随 * 信号以GND为参考平面,并保证参考平面完整 * AVDD18_VDAC的对地电容独立过孔到内层与GND相连, top和bottom层不与GND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