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外设

楼主(2024-06-30):
如何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外设?

网友A:
可以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并生成初始化代码,加速开发流程。

网友B: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
按照安装向导完成安装。

网友C:
要是有专门的资料讲解就好了,现在我是摸索着用,英文的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网友D(2024-08-22):
正常配置呗,网上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E: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cubemx的一些介绍,基本也会配置了

网友F:
你可以找个例程,尤其是官网有相关的cubemx的例程,打开就能看到工程的

网友G:
一般情况是通过视频教程的学习来实现cubemx的使用的

网友H:
你既然还不会用cubemx,不如网上找些例程来学习?

网友I:
基本上就是选中IO,然后配置时钟,最后输出就好了

网友J:
你就先用cubemx配置个LED点灯,基本就会玩了

网友K:
我觉得cubemx的时钟是不好配置的,尤其是自己想改时钟的话

网友L:
你想配置哪个外设?说说看

网友M:
一般都是选择你需要的芯片,然后配置IO功能,在配置你需要的功能,再配置时钟等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