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怎么自定义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

楼主(2024-07-08):
怎么自定义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

网友A:
选择合适的USART/UART模块-配置引脚-设置通信参数-配置中断和DMA(可选)-编写通信代码

网友B: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软件,用于初始化和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 peripherals 和 middleware。

网友C:
你可以在生成的代码中寻找注释行,如 /* USER CODE BEGIN 1 */ 和 /* USER CODE END 1 */。

网友D:
修改 CubeMX 自动生成的外设初始化代码,可以在生成的代码中找到对应的函数,然后修改它们。但请注意,如果你再次从 CubeMX 生成代码,这些修改可能会丢失。

网友E:
为了避免丢失自定义代码,可以将自定义代码放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或者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标记出哪些部分是你添加的自定义代码。

网友F:
楼主所谓的自定义是什么意思?STCUBEMX本身就是自动生成代码的工具。

网友B:
可以根据需要直接修改生成的代码,但这可能会增加未来与STM32CubeMX更新配置时的冲突风险。

网友G:
自定义代码添加清晰的文档和注释

网友H:
利用预处理器指令(如 #ifdef 和 #ifndef)可以有条件地包含或排除某些代码段,这在调试或在不同配置之间切换时很有用。

网友I:
被标记为 /* USER CODE BEGIN n */ 和 /* USER CODE END n */。

网友J: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文件中通常会预留用户代码区

网友I:
修改系统文件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或运行不稳定。在进行修改之前,建议您创建一个备份。

网友K:
计划经常调整 CubeMX 配置,考虑建立一种机制来管理代码修改,确保在每次生成代码后,可以轻松地应用之前的自定义修改。

网友L:
注释块之间是你安全添加自定义代码的地方,CubeMX 会在生成新代码时保留这些区域。

网友M:
如果你对生成的代码结构不满意,可以考虑重构代码,将其组织成更模块化或可读性更强的形式。

网友N:
STM32CubeMX 可能支持将常用代码片段(如中断服务例程、回调函数等)作为模板保存,并允许在多个项目中重用。

网友O:
你可以定义自己的函数,并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调用它们。

网友P:
在自定义代码时,尽量避免修改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结构,特别是那些被标记为“不要修改”的部分。

网友Q:
需要修改初始化代码,最好在生成的代码后面添加你的自定义代码,而不是直接修改生成的代码。

网友R:
将自定义的代码集成到项目的主代码文件中。

网友S:
直接修改生成代码的方式,但可以简化在多个项目中应用相同自定义逻辑的过程。

网友T:
可以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基础上进行自定义

网友U:
直接修改它的库 应该就可以自定义生成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