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

楼主(2024-06-30):
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是简化开发流程的重要步骤。STM32CubeMX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生成初始化代码并配置微控制器的外设。以下是使用STM32CubeMX配置外设的详细步骤:

安装和启动STM32CubeMX
下载和安装STM32CubeMX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
按照安装向导完成安装。
启动STM32CubeMX

打开STM32CubeMX应用程序。
创建新项目
选择微控制器或开发板

点击New Project。
选择你使用的微控制器型号(例如STM32F103C8)或开发板型号(例如Nucleo-F103RB)。
点击Start Project。
配置时钟

在Clock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系统时钟。可以选择外部晶振(HSE)或内部振荡器(HSI)。
设置PLL参数以确保时钟频率符合你的应用需求。

配置外设
选择引脚和外设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点击需要配置的外设。例如,要配置UART,点击图中对应的UART接口(例如USART1)。
选择外设后,相关引脚会自动分配。
配置外设参数

点击左侧外设列表中的外设名称(例如USART1)。
在右侧面板中配置外设参数。例如,设置波特率、数据格式等。
对于USART配置的示例:

设置波特率(Baud Rate)为115200。
设置数据长度(Data Length)为8位。
设置停止位(Stop Bits)为1。
设置奇偶校验(Parity)为None。
设置硬件流控制(Hardware Flow Control)为None。
启用中断或DMA(可选)

如果需要中断或DMA支持,可以在外设配置面板中启用。例如,启用USART的接收中断(Receive Interrupt)。

楼主:
配置时钟树
配置时钟源和分频器
在Clock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时钟树以确保所有外设的时钟源和频率正确。例如,为USART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分频器。
生成初始化代码
生成代码
点击工具栏中的Project按钮,填写项目名称、选择工具链(例如STM32CubeIDE、Keil、IAR等),然后选择项目保存路径。
点击Generate Code按钮,STM32CubeMX会生成初始化代码。
导入和编写代码
导入项目

打开你选择的IDE(例如STM32CubeIDE)。
导入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
编写应用代码

在生成的项目中找到main.c文件。
在main.c中编写应用代码,例如初始化外设、处理中断等。

楼主:
例如,使用USART发送和接收数据的代码:

c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char *msg = "Hello, UART!\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msg, strlen(msg), HAL_MAX_DELAY);

    while (1)
    {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

楼主:
调试与运行
编译和下载

编译项目并将生成的固件下载到STM32微控制器上。
调试

使用IDE的调试功能进行调试,检查外设是否按照预期工作。
通过以上步骤,你可以使用STM32CubeMX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并生成初始化代码,加速开发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