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如何使用STM32 MCU的ADC模块进行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

楼主:
配置ADC时需要设置参考电压、分辨率(如12位、10位、8位)、采样时间等。
可以使用单通道、扫描模式、多通道以及DMA等方式进行高效的模拟信号采集。
通过软件校准和外部硬件滤波,可以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2024-07-09):
高精度的话可能需要外挂ADC,不然精度不够

网友B:
高精度还是外挂ADC吧

网友C(2024-08-31):
需要设置多个参数以确保采集到准确且高质量的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