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 MCU的USART/UART模块如何配置以实现可靠的串行通信?

楼主:
配置USART/UART时需要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
还可以启用中断或DMA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通过STM32CubeMX可以方便地进行USART/UART模块的配置。

网友A(2024-07-09):
DMA只是提高通信速率,要提高可靠性的话要从硬件流控制上配置。

网友B:
可靠的通信需要很多操作

网友C(2024-08-31):
波特率必须在通信的两端保持一致才能保证正确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