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如何在STM32 MCU上配置和使用定时器外设来生成PWM信号?

楼主(2024-07-11):
STM32 MCU的定时器外设支持多种PWM模式,如边沿对齐、中心对齐、单脉冲模式等。
配置时需要设置计数器周期、占空比和输出通道。
可以通过中断或DMA来控制PWM信号的变化。

网友A:
说的过于简洁了,PWM里面门道太多了

网友B:
边沿对齐、中心对齐、单脉冲模式

网友C:
可以通过中断或DMA来控制PWM信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