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stop低功耗唤醒测试例程参考RTC和按键唤醒

楼主(2024-06-30):
#申请原创#
在上一篇《APM32 MINI开发板功耗测试方式》的基础上:https://bbs.21ic.com/icview-3364108-1-1.html
我又测试了一版st库的休眠唤醒例程,加了RTC唤醒的配置。
int main()
{

        SysTick_Init(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KEY_Init();//按键唤醒
        RTC_Init();//RTC唤醒
        led1=0;
//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ENABLE);
        while(1)
        {
//                printf("time: 5\r\n");
//                led1=0;
//                delay_ms(1000);        //隔1秒显示计数
//
//                printf("time: 4\r\n");
//                led1=1;
//                delay_ms(1000);
//
                printf("time: 3\r\n");
                led1=1;
                delay_ms(1000);

                printf("time: 2\r\n");
                led1=0;
                delay_ms(1000);

                printf("time: 1\r\n");
                led1=1;
                delay_ms(1000);

                printf("进入系统待机模式\r\n");

        //        Enter_Standby_Mode();
RTC_Set_Alarm_Time(5);
Enter_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USART1_Init(9600);
                        printf("out系统待机模式\r\n");
        }
}
进stop前配置5s的闹钟唤醒,休眠后等5s自动唤醒,具体配置参考附件。

网友A:
ST库能够直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库能够直接兼容?

可以的

网友B:
这种模式下是不是就不能仿真了啊?

网友C:
用闹钟唤醒的话,这种稳定吗?

网友D:
话说,这种休眠功耗咋样啊?很低吧

网友E:
还没用过apm32的低功耗模式呢,和ST的相比那个更有优势?

网友F:
请教一下,这种E1和F1相比,有啥不一样?

网友G:
其实RTC定时唤醒挺好用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一般来说,这种定时唤醒准不准啊?

网友I:
用的ST的休眠唤醒例程,对比功耗了没?

网友J:
这种RTC唤醒很好玩啊,有机会我也要玩玩

网友K:
是不是定时时间越长,功耗月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