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两个ESP8266通信并发送和接收数据

楼主(2024-06-30):
实验:

一个Stm32通过串口(PA9)接上esp8266(服务器)发送数据:LED1_ON/LED2_ON/LED3_ON/LED1_OFF/LED2_OFF/LED3_OFF(数据可以自定义)

其他stm32通过串口接上esp8266(客户端)接收数据,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执行相关动作

Esp8266使用教程

楼主:
下载烧录工具

楼主:
烧录前USB转TTL与esp8266接线

3.3V——3.3V

3.3V——EN

TXD——RX

RXD——TX

GND——GND

GND——IO0

楼主:
将固件路径添加进来,esp8266重新上一下电(将esp8266的GPIO0端口用杜邦线接一下地即可),点击ERASE,再START,等待烧录完成。

楼主:
烧录完成后USB转TTL与esp8266接线

3.3V——3.3V

TXD——RX

RXD——TX

GND——GND

楼主:
烧录完成后重新上一下电,打开安信可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

我这里两个esp8266一个作服务端一个作客户端,下面是相关AT指令:
服务器(数据发送端)

AT+CWMODE=2         (将esp8266配置成AP模式)

AT+RST                 (重启模块使AP模式生效)

AT+CWSAP="wuweiyiti","12345678",6,4         (名称+密码+通道+加密方式)

AT+CIPMUX=1          (这里设置可以最多连接几个客户端)

AT+CIPSERVER=1,333      (模块开启服务端模式,端口号为333)

AT+CIFSR                  (查看IP)

楼主:
客户端(接收端)

AT+CWMODE=1           (将esp8266配置成STA模式)

AT+RST

AT+CIPMUX=0             (设置成单连接,只连接一个服务器)

AT+CWJAP="wuweiyiti","12345678"       (连接Wifi)

AT+CIPSTART="TCP","192.168.4.1",333      (连接到服务器)

楼主:
连接成功后服务器端给客户端发送指令:AT+CIPSEND=0,10(服务端向客户端发送数据,10代表多少数据),客户端给服务器发送信息:AT+CIPSEND=5(因为客户端是单连接模式,所以不需要服务器编号)以下是收发数据成功的截图

网友A:
通讯速度如何?毕竟使用的是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