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开发板简介

楼主(2024-06-30):
开发板各个功能模块设计如下,从英飞凌官方下载的的文档截取,可以在此处下载:

楼主:
CYW20829框图如下,功能强大 双核 主m33 cpu + m33 蓝牙
主mcu crotex m33 架构,主频96m,256k ram 64k rom
蓝牙:crotex m33 架构,主频48m,96k ram 448k rom

楼主:
开发板板载的仿真和调试器件,采用cy8c586 芯片作为 20829的仿真器,可以直接对目标芯片进行烧写和仿真真的很方便

楼主:
至于这个板载的仿真器是什么?英飞凌的说明说把它称作KitPort3,我很是好奇,这个仿真器是什么?

楼主:
使用keil查看了一下,不是jlink,更不是st-link ,它就是dap-link  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是的,KitProg3是个多功能手,可能通过不同FW实现很多功能,下而它的功能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KitProg3是个多功能手,可能通过不同FW实现很多功能,下而它的功能架构。
...

哇,功能很强大

网友B:
用M2接口抗振动性能是不是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M2接口抗振动性能是不是不好

1. 仅是开发板,使用M.2接口,方便更换小板来调试不同的MCU。
2. M.2小板尾端有一个螺钉固定,抗振动性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