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 ADC转换速度与精度

楼主(2024-06-30):
系统时间查看

ADC挂在APB2上,对应的时钟为PCLK2,由系统时钟SYSCLK 分频得到,一般不做分频,也就是说ADC模块的时钟等于系统时钟,F103也就是72MHz,如下代码也可获取并查看: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RCC_GetClocksFreq(&get_rcc_clock);

楼主:
ADC转换时间

楼主:
手册中也有提到ADC的频率不能超过14MHz,也就是说F103需要至少6分频(最低只有这个分频系数合适,再有就是4分频已经超过14MHz)。

楼主:
转化时间计算公式为:
Tconv = Sampling time + 12.5 cycles

楼主:
如果ADC配置如下: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楼主:
ADC的工作频率为:72MHz/6 = 12MHz
采样周期数为:239.5+12.5=252
总时间为:1000000us/12000000Hz*252=21us
也就是ADC得到一次转换结果需要耗时21us。

楼主:
采集精度
VREF参考电压值3.3V情况下,12位采集精度如果用于采集3.3V电压,那么3300mV/4095≈0.8mV,也就是说理想情况下最多达到0.8mV的识别精度。STM32单片机有一个内部的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测量点,在芯片内部连接到ADC1的通道17:

楼主: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对其余ADC通道采集的值进行偏移校准,通过内部参考电压校准的话需要多开一路内ADC1_IN17采样通道.(以12位采样精度为例):

楼主:
Vchx:通过计算得出的实际电压值
A D r e f ADrefADref:ADC1_IN17通道采集的ADC值,参考通道实时采集
A D s t ADstADst:参考电压的典型AD值,如果是12位采样精度:ADst=4095*(1.2/3.3)≈1489,其中1.2是内部参考电压,这个电压基本不会随着外部供电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A D c h x ADchxADchx:需要测量的ADC通道采样值

楼主:
公式中的3.3是单片机的Vref引脚接的电压,这个引脚接的电压也决定ADC的测量范围,如果接的是3.3V,12位采样精度:采样值为2048就表示1.65V,如果接的是2V,采样值为2048就表示1V:

楼主:
提高稳定性
一般也就是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上可在ADC引脚与GND之间跨接一个1uF的电容,或者选择适合自己采集信号的滤波器。软件方面也是只能选择自己合适的软件滤波器。

楼主:
示例代码
如下是F103的ADC1通道1的DMA使用(PA1引脚),连续自动转换(校准通道不需要初始化引脚,其余和普通ADC通道初始化一样)。

#define ADC_BUF_SIZE        2
uint16_t ADC_Buf[ADC_BUF_SIZE];                // ADC原始值
uint16_t ADC_Data[ADC_BUF_SIZE];        // 通过校准后的ADC值
float voltage[ADC_BUF_SIZE];                   // 转换后的实际电压

void AD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ADC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工作模式: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浏览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工作在单次转化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BUF_SIZE;                 // 通道数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通道对应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2,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校验复位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复位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开始ADC1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校验完成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的DMA功能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Buf;          //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传输方向:外设 -> 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BUF_SIZE;                   // 传输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递增:关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递增:打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内存-内存:否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使能通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启动转换
}

// 将ADC转换成0~3.3V实际电压
void voltage_converter(void)
{
        for(uint8_t i=0;i<ADC_BUF_SIZE-1;i++)
        {
                ADC_Data[i] = ADC_Buf[i]*1489/ADC_Buf[ADC_BUF_SIZE-1];  // 使用校准通道校准
                voltage[i] = ADC_Data[i]*3.3f/4095.0f;                                        // 转换成实际电压
        }
}

网友A: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STM32可以实现高达1.25Msps(每秒兆样本)的转换速率,但这个速率受到ADC时钟和通道转换时间的限制。

网友B:
ADC 的精度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有关。使用稳定且精确的参考电压可以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C:
转换时间是固定的,大约为12.5个ADC时钟周期。这意味着无论采样时间长短,一旦采样完成,转换时间是不变的。

网友D:
ADC通道的数量和类型(普通通道、注入通道)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采样时间可以根据输入阻抗进行调整,以优化转换精度。

网友E:
STM32有一个内部参考电压,可以用来校准ADC的其他通道,减少偏移误差。

网友F:
单次转换模式下,ADC转换时间取决于ADC通道的分辨率(12位、10位、8位或6位)和转换模式(单次转换或注入转换)。

网友G:
ADC的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采样时间、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以及ADC本身的线性度等。

网友H:
对于高频率的模拟信号,使用外部滤波器可以减少噪声,提高转换的精度

网友I:
ADC的时钟频率(ADCCLK)通常由系统时钟(SYSCLK)通过分频得到。例如,在STM32F103系列中,ADC模块挂在APB2总线上,其时钟为PCLK2,由系统时钟SYSCLK分频得到。为了确保ADC的时钟不超过14MHz,通常需要进行适当的分频。例如,如果系统时钟为72MHz,则可以选择6分频,使ADC时钟为12MHz。

网友J:
STM32的ADC通常提供12位、10位或更低分辨率的转换。分辨率越高,能够检测的模拟信号变化越细微,但转换所需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网友K:
分辨率可以在设计时选择,不同的分辨率会影响转换速度和精度。

网友L:
通过多次采样并求平均值的方法,可以在不显著降低转换速度的情况下提高精度。

网友I:
STM32的ADC转换时间由两部分组成: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采样时间是指ADC采集模拟信号的时间,这个时间越长,ADC可以更准确地捕获输入信号,从而提高转换精度。然而,较长的采样时间意味着更慢的转换速度。

网友M:
为了提高精度,STM32的ADC可以进行内部校准,以减少偏移和增益误差。

网友H:
STM32 ADC的最小转换时间为1us,最大转换速度可达1MHz,在ADCCLK=14M,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钟下得到

网友N:
ADC 在转换之前需要一定的采样时间。采样时间越长,转换精度越高,但转换速度会相应降低。

网友O:
STM32的ADC具有较高的分辨率,通常最高为12位(0.00003921568621 分辨率)。
精度还受到ADC通道的偏置电流、增益误差、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P:
ADC的总转换时间(Tcovn)由采样时间和固定的转换时间(通常为12.5个ADC时钟周期)组成。转换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
T_{\text{covn}} = \text{采样时间} + 12.5 \text{个周期}
]
例如,当ADCCLK=14MHz时,如果设置采样时间为1.5个ADC时钟周期,则总转换时间为1.5+12.5=14个周期,即1μs。

网友Q:
应用软件滤波器(如平均滤波)可以进一步提高ADC的信噪比,从而提高精度。

网友R:
采样率决定了ADC可以多快地采集模拟信号。STM32的ADC支持不同的采样率,最高可以达到几MHz。采样率越高,转换速度越快,但可能会牺牲一定的精度。

网友S:
STM32 ADC 的分辨率通常为 12 位,这意味着它可以分辨出输入电压范围内 4096 个离散值。某些 STM32 系列也支持更低的分辨率(如 8 位或 10 位),以提高转换速度。

网友T:
ADC 的转换速度与 ADC 时钟频率密切相关。ADC 时钟频率越高,转换速度越快。但是,过高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噪声,影响转换精度。

网友N:
适当增加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度,但会降低转换速度。

网友U:
调整系统时间,设置Sigma Delta ADC的时钟为6MHz,转换速度可以达到50kHz左右

网友V:
STM32的ADC允许用户在ADC_SMPR寄存器中配置不同的采样时间,这将直接影响转换速度。采样时间越长,转换速度越慢,但精度越高。

网友R:
STM32的ADC具有多种转换模式,包括单次转换、连续转换和多重采样。

网友W:
STM32 ADC 支持多种转换模式,如单次转换、连续转换、扫描模式等。不同的转换模式会影响转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