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可以做到即使用Arduino的丰富库,又使用HAL库的灵活?

楼主(2024-07-01):
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做到啊。有没有大佬做到过?

网友A:
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到的,需要做汇总、分析、改装。工作量很大。

网友B:
这个容易,将HAL库或者LL库,或者别的单片机厂家提供的自有库函数包含进来就行了,就可以实现混合编程。这样可以使用Arduino丰富的库,也可以使用厂家提供的底层库。实现完美组合。

网友C:
配置基本的时钟、外设和引脚。
生成基于HAL库的代码。

网友D(2024-08-24):
你说的不就是HAL了么

网友E:
肯定不行啊,arduino的库一般都是C++

网友F:
其实有一些关于类arduinoC语言库了,可以试试

网友G:
HAL就可以啊,基本上就可以玩的很好了

网友H:
估计大佬有做过,但是做到arduino那么丰富估计不能

网友I:
其实C语言就是移植稍微有些麻烦的

网友J:
我觉得可以试试,也可以去GitHub上看看也行

网友K:
直接就用HAL就行吧,这种就可以很方便了,应用的话直接调用别的库玩呗

网友L:
确实HAL灵活,但是我觉得太过冗余了

网友M:
可以的吧,一般HAL适用于配置底层,应用可以调用一些别人的好玩的库玩一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