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编译报错

楼主(2024-07-01):
从官网上下载的GD32470Z_EVAL_Demo_Suites例程,里面每个工程的工程文件都是.uvproj类型,为了我的keil5能用,我就给改成了.uvprojx类型,然后进去编译器默认的是version 5.我给改成了v6.19,然后编译的时候几百个报错,每个工程都如此,请问该怎么修改

网友A(2024-08-19):
你把V6.19改了,改成V5试试

网友B:
对啊 ,都是版本5的啊

网友C:
尝试将编译器版本恢复到原来的版本(例如,从v6.19恢复到v5),看看是否可以解决编译错误

网友D:
确保你使用的库文件和头文件与新的编译器版本兼容。有时候,库文件需要针对不同的编译器版本进行更新

网友E:
一般要确认Keil uVision中设置的编译器路径指向正确的v6.19编译器

网友F:
编译器报错时,逐个查看错误信息,并根据错误信息进行相应的修改。有些错误可能是由于编译器版本不兼容导致的语法问题,有些可能是路径或定义问题

网友G:
查看GD32官方文档或论坛,看看是否有关于从v5升级到v6.19的指南或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H:
如果可能,尝试在Keil uVision中使用兼容模式来打开和编译.uvproj工程文件,而不是转换为.uvprojx格式

网友I(2024-09-30):
然后进去编译器默认的是version 5.我给改成了v6.19

楼主(2024-11-29):
是的,应该是用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