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235更改外部晶振后,如何配置代码???

楼主(2024-07-01):
如题所写,若更改了外部晶振,那么代码应该如何配置?
L233/235是低功耗代表,我想不使用外部的8Mhz晶振
实际连接的是4M或是2Mhz 晶振,这个可以使用SPI 功能吗?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串口打印时没有的。无论时2M还是4Mhz,
通过 修改 __HXTAL 这个数 为2000000 或者 4000000 即可。
想问下,有没有 大佬修改晶振后, SPI 功能还可以正常 使用的?
有的,请指教!!!谢谢!!!!!!!!

打错了,串口 是可以的。

网友A:
其实应该是可以用SPI功能的

网友B:
为啥不想用8M的时钟啊?

网友C:
一般是看芯片的,芯片最低的时钟支持多少呢?

网友D:
更改外部晶振后,确实需要相应地调整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以确保所有外设(包括SPI和串口)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E:
修改系统时钟配置,以匹配新的外部晶振频率。这通常涉及到更改时钟初始化代码中的__HXTAL值,正如你已经提到的

网友F:
确保系统时钟树的配置正确,包括PLL(锁相环)的设置,以生成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G:
对于每个外设(如SPI、UART等),确保它们的时钟分频器设置正确,以匹配新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H:
外设的时钟频率直接影响其通信速率和稳定性,因此需要仔细调整

网友I:
我觉得这样改时钟,修改的地方会很多的啊

网友J: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SPI是否正常的时序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2024-07-31):
改了晶振,时钟变了就需要再重新改spi时钟

网友L:
顶一下,目前正在摸索使用GD32L23x这个低功耗系列芯片,看应用场景吧,如果对功耗要求实在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内部晶振并且降频使用。

网友M:
按照正经晶振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N(2024-08-31):
如果你将外部晶振从 8 MHz 更改为 4 MHz,可以修改 SystemClock_Config 函数中的 PLL 配置

网友O(2024-09-30):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串口打印时没有的。无论时2M还是4Mhz

网友P:
通常,SPI时钟频率应小于系统时钟的一半,以确保正常通信。

网友P:
除了SPI外,其他外设也可能受到时钟配置的影响。

网友P:
在修改完成后,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查SPI通信是否正常。可以通过发送和接收已知的数据来验证SPI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