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F32460的PWM问题

楼主(2024-07-01):
请教一下各位,关于小华MCU,timerA的PWM输出,使用IO口为PC15,配置功能如下:但是目前从示博器来看输出波形一直保持不变,但是从打印来看,定时器是已经启动开始计数了。
void timer_init(uint16_t CompareValue)
{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unprotected. */
    LL_PERIPH_WE(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stc_tmra_init_t stcTmraInit;
    stc_tmra_pwm_init_t stcPwmInit;

    /************************gpio config***************************/
    stc_gpio_init_t stcGpioInit;
    (void)GPIO_StructInit(&stcGpioInit);

    stcGpioInit.u16PinDir = PIN_DIR_OUT;
    stcGpioInit.u16PinOutputType = PIN_OUT_TYPE_CMOS;    //CMOS正常输出

    (void)GPIO_Init(ENCODER_OUT_PORT, ENCODER_OUT_PIN, &stcGpioInit);

    /* 1. Enable TimerA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A_4, ENABLE);

    /* 2. Set 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value for stcTmraInit.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3. Modifies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 */
    stcTmraInit.sw_count.u16CountMode = TMRA_MD_SAWTOOTH;            //锯齿波计数模式
    stcTmraInit.sw_count.u16CountDir  = TMRA_DIR_UP;                 //向上计数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10000U-1U;                            //自动重装载值
    (void)TMRA_Init(CM_TMRA_4, &stcTmraInit);

    /* 4. Set the comparison reference value. */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5000U-1;                 //20/40 50%占空比
    GPIO_SetFunc(ENCODER_OUT_PORT, ENCODER_OUT_PIN, GPIO_FUNC_4);
    (void)TMRA_PWM_Init(CM_TMRA_4, TMRA_CH6, &stcPwmInit);
    TMRA_PWM_OutputCmd(CM_TMRA_4, TMRA_CH6, ENABLE);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20U-1;                 //20/40 50%占空比
    GPIO_SetFunc(ENCODER_IN_PORT, ENCODER_IN_PIN, GPIO_FUNC_4);
    (void)TMRA_PWM_Init(CM_TMRA_4, TMRA_CH5, &stcPwmInit);
    TMRA_PWM_OutputCmd(CM_TMRA_4, TMRA_CH5, ENABLE);*/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protected. */
    LL_PERIPH_WP(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Starts TimerA. */
    TMRA_Start(CM_TMRA_4);

}

楼主:

PC15在数据手册IO功能为FUN4,TIMA_4_PWM6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这个问题  定时器已经工作  可波形就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