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电感发烫

楼主(2024-07-01):
这个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输入28V,输出设定12V。目前空载下电感也发烫,功率显示计 显示损耗3W。把电感 换成10uH变成2W或者把输入电压降成20V,电感损耗也会降低到2W。
另外新增测试到的波形,大家看下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掐头去尾,故弄玄虚,丢三落四,口是心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掐头去尾,故弄玄虚,丢三落四,口是心非。

大哥,这不是我一个人遇见到相同问题,查了一下这个TI论坛上也有同行遇见相同问题呢 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power-management/f/power-management-forum/206630/lm5145/648840

网友A(点评):
至少人家比你讲的详细!

网友A:
他的原因和你一样,不过如果没有给到他的图片和说明,我真没法从你的问题里面找出问题。

网友B:
你用的芯片不是LN51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芯片不是LN5145吧。。。。

不是,用的是南芯SC8001

网友C:
电感小,电感纹波电流就大,那么无用功就大,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感,当然电感的DCR决定了直流损耗,也要关注。

网友D:
来问问题
一般是贴自己的原理图 PCB 图 实物图 而且还有清晰的
手册里的看不出啥问题
很有可能自己画的图有问题,选用的器件不合适

网友E:
来个简单点的解决方式,发给你供应商 ,他们专业的

网友B:
难道你们做设计都不计算理论损耗么?

网友F:
不靠谱的楼主。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F:
猜测得用铁硅铝磁芯的电感

网友G:
想办法检测电感的电流(霍尔或串联小电阻采样都可以),就会知道了,发热必然是电流大,而空载为什么电流大?电感饱和,或大电流不断充放电。

网友H:
之前用过其他的DCDC也出现相同的问题,更换厂家推荐的电感就正常了

网友I:
看得头疼

网友F:
看波形这个控制器是恒定频率PWM控制器,开关频率大于500KHZ,市面上绝大部分电感都使用低端的磁芯,损耗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用过其他的DCDC也出现相同的问题,更换厂家推荐的电感就正常了

是的,换另外一家电感现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波形这个控制器是恒定频率PWM控制器,开关频率大于500KHZ,市面上绝大部分电感都使用低端的磁芯,损耗极 ...

这个低侧MOS的Vgs量到电压将近40V,这个MOS为什么还不会坏呢?Vgs耐压不是正负20V吗?这里也找到相同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在gs之间加电容,这样不是加大了Ciss了?那么开关导通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直接影响转换效率了吧?www.dianyuan/bbs/844735.html

网友F(点评):
估计它不会用万用表更何况示波器

网友F:
不靠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低侧MOS的Vgs量到电压将近40V,这个MOS为什么还不会坏呢?Vgs耐压不是正负20V吗?这里也找到相同的问题 ...

这里量测波形是我参考点错了,这里重新整理了一下图片。两个MOS的VGS压差都是10V。 这个30V和40V都是对地的电压波形,40-30=10V才是Vgs的电压。我怀疑那位同行也犯了我一样测量参考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