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教程案例出现问题,在分类案例中

楼主(2024-07-01):
根据案例的过程,使用自己的数据案例,在teachable 中无法导出量化后的模型 没有量化的就是可以的,而且6类的量化不可以,5类的量化就可以,真的很奇怪。

网友A:
6类量化相较于5类量化,可能引入了更多的量化级别或更复杂的量化策略,导致量化后的模型复杂度增加。
如果teachable平台或底层框架对复杂模型的导出有特定的限制或优化不足,就可能导致导出失败。

网友B:
平台兼容性问题

网友C:
内存或资源限制

网友D(2024-08-29):
某些功能或模型类型在不同的版本中可能会有所变化。检查 Teachable Machine 的文档或更新日志,确认是否有针对量化功能的已知问题或限制。

网友E:
特定数量的分类可能会影响量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