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ide没有i3c的选项

楼主(2024-07-01):
我使用stm32cubide的cubeMAX,没有i3c的选项。
示例工程中是显示这个的

网友A:
你的STM32CubeIDE是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B:
如果STM32CubeIDE确实不支持I3C的直接配置,你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来实现相同的功能。例如,可以通过编写自定义的驱动程序来模拟I3C的行为,或者使用现有的I2C库并在必要时进行修改以适应I3C的特性。

网友C:
你点着I2C模块说没有I3C,你看错地方了。I2C3还是I2C模块,不过是片内的第三个I2C模块而已。

用I3C 就点击I3C进行配置。

网友D:
I3C就在下面啊,

网友E:
如果没有看到I3C的选项,可能是因为当前使用的STM32系列不支持I3C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