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使用L476_NUCLEO板串口通信,波特率为什么到460800就收不到数据?目标为1382400

楼主(2024-07-01):
使用L476_NUCLEO板串口通信,波特率为什么到460800就收不到数据?目标为1382400

网友A:
时钟源频率不足

网友B:
检查一下软件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串口线路和接口

网友D:
高波特率要求更精确的时钟配置,检查时钟源和分频器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E:
波特率的生成依赖于系统时钟的配置。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确保能够生成目标波特率。

网友E:
一些硬件平台可能在高波特率下存在限制。检查 STM32L476 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确认其支持的最高波特率。

网友E:
接收缓冲区也可能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