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CUBEIDE中使用SDRAM定义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4-07-01):
MCU为STM32H743。
因为正在做的项目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要将某些大的数组放到SDRAM中。我在ld文件中的段定义如下图: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20000, LENGTH = 1920K
  DTCM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RAM_D1 (xrw)   : ORIGIN = 0x24000000, LENGTH = 512K
  RAM_D2 (xrw)   : ORIGIN = 0x30000000, LENGTH = 288K
  RAM_D3 (xrw)   : ORIGIN = 0x38000000, LENGTH = 64K
  ITCMRAM (xrw)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64K
  SDRAM (xrw) : ORIGIN = 0xc0000000, LENGTH = 32768K
}
  .SDRAM_Area :   {     . = ALIGN(4);     KEEP(*(.SDRAM_Area))     . = ALIGN(4);   } >SDRAM
所使用的数组定义如下: attribute((section(".SDRAM_Area"))) __IO uint8_t Rx6Buf[1460]; 编译后,进行debug时出现如下的错误:
请问下各路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Twinkle" 遇到了一个问题在最终启动序列中出现错误:无法执行Ml命令:load H:\H743|Twinklel\DebugllTwinkle.elf来自调试器后端的错误消息:加载失败

网友B:
这个错误信息表明在尝试加载一个名为 Twinkle.elf 的可执行文件时遇到了问题。具体错误可能与文件路径、文件权限、文件完整性或调试器配置有关

网友C:
检查文件路径:确保文件路径 H:\\H743\|Twinklel\DebugllTwinkle.elf 是正确的,并且文件确实存在于该路径下。注意路径中的特殊字符,如 |,这可能会导致路径解析错误

网友D:
检查文件权限:确保你有权限访问该文件。如果文件位于受保护的目录中,你可能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调试器

网友E:
检查文件完整性:确认 Twinkle.elf 文件没有损坏。你可以尝试重新编译项目,生成一个新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F:
检查调试器配置:确保调试器的配置正确,特别是与加载可执行文件相关的设置

网友G:
尝试使用绝对路径:有时使用绝对路径可以避免路径解析问题。尝试使用完整的绝对路径来加载文件

网友H:
查看调试器文档:查阅调试器的文档,了解在加载可执行文件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

网友I:
是不是没有生成elf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