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建议CH32L103的EVT中的RCC模块不要修改AHB和APB的命名

楼主(2024-07-01):
之前的固件库,无论CH32V103还是CH32V203还是CH32X035,API都是这样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到了CH32L103的固件库(EVT 1.2 2024-6-27发布),API变成这样了:

RCC_PB2PeriphClockCmd(RCC_PB2Periph_GPIOA, ENABLE);

AHB和APB改成了HB和PB,去掉了一个字母A,这样改只是增加不兼容,并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A:
您好,感谢建议,这边会向相关同事反馈

网友B(2024-08-03):
确实,这种改名会很容易混淆啊

网友C:
我觉得都一样,就按照官方的命名操作就好了

网友D:
不理解,为啥要改成这种命名规则呢?

网友E:
其实不一样的芯片版本,不一样的命名也一样

网友F:
如果统一的话,我觉得确实很不错

网友G:
可能是为了区分一下吧,我觉得

网友H:
真的,去掉1个A完全没啥意义的啊

网友I:
这种是不是就开发人员失误啊?我觉得这种改名没什么用的啊

网友J:
这种固件以后会优化的吧,我感觉

网友K:
哈哈,确实改的很奇葩啊,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