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电子MM32F5330测评】+03串口中断

楼主(2024-07-01):
一:实验目的
利用板载的CH340串口芯片完成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功能,实现基本的发送接收功能,并且将PC端发送来的数据,返回至串口中断。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可以灵活地与外部设备进行全双工数据交换。通过分数波特率发生器, UART可以选择宽范围的波特率。异步单向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信,以及调制解调器( CTS/RTS)操作、 IrDA 红外功能也能够被支持。另外, UART 也支持多处理器之间的通信。对于高速数据通信,可以通过使用多缓冲器配置的 DMA 方式来实现。
二:硬件部分:
通过官方提供的原理图,得知需要使用的硬件引脚为PA9PA10;查阅一下手册引脚定义:
可以配置为uart1 或者是usar1 两种不同的串口通讯模式,这里我选用的是uart1的通讯方式:
串口的基本配置流程如下:
步骤1串口时钟使能,GPIO时钟使能,使能串口时钟:
步骤2GPIO端口模式设置:   //此处注意使用的IO口是否正常,是否需要映射。
步骤3串口参数初始化://初始化,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信息
步骤4开启中断并且初始化NVIC(需要开启接收中断,否则不能正常接收PC端发来的数据
步骤5使能串口:
:软件代码部分: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 ENABLE);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IDLE,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ART_Cmd(UART1, ENABLE);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ART2 Handler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 = 0;

    if (SET ==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
    {
        UART_RxBuffer[UART_RxLength++] = UART_ReceiveData(UART1);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
    }

    if (SET ==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IDLE))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IDLE);

        for (i = 0; i < UART_RxLength; i++)
        {
            UART_SendData(UART1, UART_RxBuffer);

            while (RESET ==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FLAG_TXC))
            {
            }
        }

        UART_RxLength = 0;
    }
}

实现效果截图:
上位机以1000ms的周期向单片机发送数据,下位机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全部返回。
实际测试并无发现数据传输异常的现象。
在调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串口的引脚,复用功能是否正常,开启串口中断和清接收和发送的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