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CAN芯片损坏原因盘点

楼主(2024-07-02):
做为当前非常流行的CAN技术,其CAN芯片在实际运用中由于种种原因不免会出现异常,根据本人维修总结以及同事的分享,现将导致异常情况的原因大致盘点如下:
首先是温度原因,在低温以及高温环境下,CAN芯片出现异常情况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不过现在随着芯片制造技术的提升以及各种应对举措的展开,该种情况已有所改变。
其次是电压波动所致,做为任何一款芯片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稳定纯净的电源是必不可缺的,一旦出现问题难免引发异常。
最后是使用环境恶劣,相信这一点的诱因大家都知道,在此不做赘述。

网友A:
一般是外部因素导致芯片损坏,所以一般都要做隔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外部因素导致芯片损坏,所以一般都要做隔离处理。

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多了,隔离成了必要的手段。

网友B(2025-08-30):
CAN 芯片损坏多因过压(电源浪涌、信号线高压)、过流(短路)、电磁干扰,及高温、振动等环境应力超出耐受范围。

网友C:
CAN 芯片损坏常见原因有四类:一是过压 / 欠压,如电源波动、瞬间高压冲击,超出芯片耐压范围;二是静电放电(ESD),操作或环境静电未防护,击穿芯片内部电路;三是总线干扰 / 短路,CAN 总线受强电磁干扰,或总线正负极短路,导致芯片过流;四是高温 / 潮湿,工作环境温湿度超标,加速芯片元件老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