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吸尘器 三角形连接 六个电压矢量是否正确

楼主(2024-07-02):
最近在尝试写FOC算法,推算出三角形连接的电压矢量(和星形不一样),然后一直在通电验证电压矢量是否正确,通110的时候,转子不会动,占空比调大会烧坏板子,其他电压矢量转子会动,所以过来请教一下,哪位大佬做过三角形接法电机控制,帮忙看一下,这六个基本电压矢量有没有问题

线圈连接

线圈连接

硬件图

硬件图

六个电压矢量

六个电压矢量

网友A:
这个笔记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做的不错

就不知道对不对,就怕通电电机不转

网友B:
可以参考

网友C:
电机无论是三角形还是星型,统一看成是星型,算法上不做区分,所以算法解析按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