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TOS任务间通信能用全局变量吗?

楼主(2024-07-02):
RTOS任务间通信能用全局变量吗?其实,不定期会有小伙伴问类似问题。

有深入理解RTOS原理,或阅读过RTOS源码的同学应该知道:RTOS实现任务间通信通常是由一系列指针进行操作实现的。

任务间通信的“有效数据”,其实也是由指针指向一个“变量”或“数组”实现的。

1.信号量
信号量,本质是传递一个“事件”。比如:任务A完成发送数据,通过信号量通知任务B。

OSSemPost(EventSem_SendOK);
我们主要想传递“完成发送数据”这个“事件”,进一步分析,其实就是一个“标志”或“变量”。

2.队列
队列和信号量原理类似有点类似,只是这里是“变量”。比如:串口接收完成一帧数据,通过队列发送给任务B.

OSQPost(UARTRcvQueue, RcvBuf);
相比信号量,队列传递的数据量更大,队列传递的有效数据一般是“数组”。

还有邮箱,与队列类似,可以理解为“二维数组”。

写到这里,你会发现,不管信号量,还是队列,底层本质也是传递“变量”“数组”。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小伙伴学了基础的原理之后,就存在这样的疑惑:RTOS任务间通信能用全局变量吗?

答案是:能用,但强烈不建议用。

全局变量有什么问题?

RTOS任务间通信为什么不用全局变量?原因在于使用全局变量存在诸多弊端。

1.抢占问题
两个或多个任务,都要去“使用”同一个全局变量,如果不添加任何“互斥”措施,必定会存在抢占的问题。

2.代码规范问题
整个项目只有少数几个全局变量没什么问题,如果是整个项目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全局变量,你觉得这样的代码,后面好维护吗?

经过多次迭代,代码只会越来越难理解,越来越难阅读。

3.耦合性问题
全局变量会导致分层不合理与模块化编程相违背,你的全局变量没有归属,既不是任务A,也不是模块A,最终可能“任人宰割”导致“夭折”。

4.安全性问题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全局变量是项目的“罪魁祸首”,项目做大之后,一旦有小修改,可能就会引发大Bug.

全局变量还有很多弊端,这里就不一一描述了,总之一点:慎用全局变量。

当然,以上描述的问题(弊端)都是基于项目中存在多个变量的情况,如果项目只有1、2个全局变量,这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信号量、队列通信原理

大部分RTOS的信号量、队列都是使用指针、结构体、数组等,结合系统进行“封装”,使任务间通信更加有效、安全,同时也遵循“高内聚低耦合”的原则。

比如ucos的信号量post:
INT8U  OSSemPost (OS_EVENT *peven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if OS_ARG_CHK_EN > 0u
    if (pevent == (OS_EVENT *)0) {                    /* Validate 'pevent'                             */
        return (OS_ERR_PEVENT_NULL);
    }
#endif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SEM) {   /* Validate event block type                     */
        return (OS_ERR_EVENT_TYPE);
    }
    OS_ENTER_CRITICAL();
    if (pevent->OSEventGrp != 0u) {                   /* See if any task waiting for semaphore         */
                                                      /* Ready HPT waiting on event                    */
        (void)OS_EventTaskRdy(pevent, (void *)0, OS_STAT_SEM, OS_STAT_PEND_OK);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HPT ready to run                         */
        return (OS_ERR_NONE);
    }
    if (pevent->OSEventCnt < 65535u) {                /* Make sure semaphore will not overflow         */
        pevent->OSEventCnt++;                         /* Increment semaphore count to register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NONE);
    }
    OS_EXIT_CRITICAL();                               /* Semaphore value has reached its maximum       */
    return (OS_ERR_SEM_OVF);
}

我们需要传递的有效信息虽然只有一个变量,但它会做“临界区”管理,以及预判一些错误的情况等。

最后,RTOS源码也可以算是一个优秀的项目,特别是目前普及率比较高、装机量比较多的RTOS,比如µC/OS、FreeRTOS、RT-Thread、ThreadX等。

最最后,有时间的小伙伴可以阅读一下RTOS源码,RTOS内核我推荐µC/OS,阅读源码能让你掌握一些软件架构的知识,也能让你明白一些开发过程种常见的问题。

网友A:
裸跑也尽量不用全局变量

网友B:
可以用吧

网友C:
可以用啊,

网友D:
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用不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网友E:
可以使用 但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机制保证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任务对这个变量进行操作

网友F:
有米有一种变量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特定的性质就是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函数对它进行操作呢

网友G:
请问全局变量的使用导致分层不合理 这里的分层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H:
最好不要 这样做容易引起混乱而且不容易查找原因

网友I:
可以的 但是要保证在使用期间不被其他任务使用

网友J:
可以,程序很灵活的

网友K(2025-09-11):
RTOS 任务间通信可以用全局变量,但需严格同步。全局变量虽简单直接,却存在数据竞争风险 —— 多任务并发读写时,易出现数据不一致。需搭配 RTOS 提供的互斥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确保同一时间仅一个任务访问,否则会引发逻辑错误。仅单任务读写或用原子操作时,可安全使用。

网友L(2025-10-13):
RTOS 任务间通信可以用全局变量,但需谨慎。需通过互斥锁、信号量等同步机制保护,防止多任务并发访问导致数据不一致。适合简单数据交换,复杂场景建议用消息队列、邮箱等更安全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