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交换机是否支持自协商会影响接入的设备吗?

楼主(2024-07-02):
之前我问过10M设备接入千兆交换机,有的交换机会好使,有的交换机会不好使,这种如果不好使的话,除了换交换机,在设备端怎么能改变,让交换机识别吗?

网友A:
您好,如果对端设备不支持自协商,可能会造成设备无法正常连接。如果使用的是CH32V307,后续我们官网会更新最新例程,可以支持无法自动协商的设备,可以关注官网更新动态。

网友B:
以太网物理层PHY都是要求支持自协商的,不然速率只有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