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有如下函数的源码?

楼主(2024-07-02):
拿到凌欧FOC的例程,阅读代码,发现以下函数只有声明,没有函数的实现
请问是因为我的代码不全,缺少这些函数的文件?还是说凌欧本身就不提供这些函数的源码,只是提供了这些函数的库?
extern        s16                getMotorDaxisVoltFormObjId(u8 t_bObjId);
extern        s16                getMotorQaxisVoltFormObjId(u8 t_bObjId);

网友A:
这是提供了这个函数的库,所以看不到具体的函数内容,从函数名字判断调用这个接口函数可以获取施加到电机上的d,q轴的电压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是不公开的吧

网友C:
这个应该库文件里面的,别人打包了就是为了避免你来用这个。

网友D:
应该是使用库支持的函数了。